有谁知道三菱FX2N-48MT PLC本体高速脉冲输出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9-08-19):
我找遍了FX2N手册,也没看见本体脉冲输出几路及最高频率是多少???手册看上去真老,99年版本.那位DX帮帮忙啊!!!!在这里谢了.....

根据以前了解好象听说有2路 Y0 Y1,但不确定哦

楼主:
谢了!!!经过三菱代理商确认,FX2N 晶体管输出,最高脉冲可以达到40K. 不过代理商建议采用FX2N PLC ,需要定位控制,建议加扩展.

网友:
FX1和FX3能到100K

网友:
Fx2N是故意做成这样的。卖模块挣钱。

网友:
能到40K,FX2N什么时候改版了。不过有一次用FX1N的高速计数器,频率超过一些也没出错。三菱的东西真是不错,

网友:
定位控制一用FX1N,定位指令比FX2N多。

网友:
FX1s FX1n 是100K输出,FX2n是20K输出,上面有说是40K,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个版本的了?
如果定位控制不是很复杂的话,还是用PLC本体的脉冲输出就好了,毕竟一个定位模块(即使是最简单的)恐怕也比PLC本体要贵。

网友:
怎样越升级频率越低了

网友:
FX1S和FX1N都比FX2N后推出,因此FX2并非FX1的升级
定位不同,FX2N能达到的点数规模要大些

网友(2010-05-18):
能不能抄出三菱高速脉冲输出隔离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