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cat(苹果猫)竟然维修好了一台损坏的miniDVD, 传授一下经验:

楼主(2009-08-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来买两台或以上是正确的!谢谢苹果猫!

网友:
我以前调公司板子也碰到过钽电容击穿造成电源短路的,特别是这种黑色的贴片钽电容,黄色的倒没碰到过

网友:
切记:钽电容失效是短路!

网友:
我的一台古董15寸液晶显示器也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苹果猫解决问题果然迅速,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2013-04-04):
钽电容就是脆弱,有时疏忽了只万用表高阻档反测了下,就挂了。

网友:
这个遇到过,在分析产品故障时遇到几次,钽电容击穿
但是对失效机理不太清楚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

网友(2013-06-14):
以前修线路都是只会测电阻,各种管子还有换芯片之类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