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不是说先定义IO口的方向,在进行读写吗,怎么程序上都是先写PORT,在写DDR。

楼主(2009-08-19):
不是说先定义IO口的方向,在进行读写吗,怎么程序上都是先写PORT,在写DDR。例子上全是这样写的,书上第六章一个框框里面,介绍过这啊。
在问下,马老师的书的定时器介绍时,说T0和T1共享一个分频器,但它们时钟源的选择是独立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设T0和T1都用到了,T0可以选择8分频,T1可以选择64分频?晶振经过分频器,输出一个8分频的给T0计数,输出一个64分频的给T1/。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1.关于I/O设置的顺序,在一般情况下不必仔细考虑。但在某些特殊情况,要求高的工业控制系统中需要仔细考虑先后才问题。

2。认真看一看P235页的图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