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2401丢包问题求助!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09-08-19):
公司有个项目使用两个BK2401模块,一个发一个收,SPI Host使用中兴的Z32U。

接收端循环等待BK2401的IRQ被置0。检测到IRQ被置0后,读RX FIFO、FLUSH RX FIFO、写STATUS寄存器清楚中断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接受端只能收到一小部分数据包,有一大部分的数据包没有收到。即使控制发送端只发送一个数据包(<=32B),接收端也不能每次都收到,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望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谢啊!!!!

网友:
每次發包數據內容相同嗎?建議在數據內容中加入一個SN序列號,以確保每一包的數據內容不重復。

楼主:
每次发送的数据包不一样,第一个字节每次递增1。
并且在只发送一个包的情况下也会有时候收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通信时序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