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232

楼主(2009-08-19):
前两天搞了个简易PLC.用的是STC89C58RD+的芯片.用了一块MAX232.用串口给芯片下程序.下载成功了两次.第三次就不行了.又试了几次也不行.单片机程序能运行.以为232坏了.前天在阿莫那里邮购了几块232换了几个试还是不行.问题到底在哪呢?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复位电容不够大或者是晶振两边的电容可以适当减小一点

楼主:
自环收发可以

网友:
换一块 STC89C58RD+单片机试试,可能 STC89C58RD+单片机内 BOOT 冲掉了。

---------------

几率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