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VC编程采集视频(usb)的吗?

楼主(2009-08-19):
一直,想做一个,不知大家有搞过的没,交流一下撒,,,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我这有些资料,都是在网上找的,曾经按照网上一个程序修改过,从20+多错误改成了一个错误,但这个错误怎么也改正不了。

网友:
上传资料,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我也在用VC++6.0做这类的东西,想做一个自动对焦的图像识别装置

我用的是VFW,勉强能用,但是有点占系统资源,听说DirectShow不错,楼主可以看一下

现在能够采集图像了  但是对焦函数评价的算法很麻烦,控制单片机的下位机这一套推进的很慢,一直没多少起色

用vc采集视频的源码很多 楼主一下就有

网友:
用Video   For   Window   最简单
  1、用Visual   C   ++的AppWizard   生成一个基于对话框的应用程序,并在SrdAfx.h   中加入以下内容:

          #include   <   vfw.h   >

          #pragma   comment(lib,"vfw32.lib")

    2、修改对话框资源,添加静态控制IDC_VIDEO   和按钮“捕捉”、“停止”、“设置格式”、“设置图像源”、“设置压缩”、“单帧捕获”、“定帧”、“退出”。

    3、在对话框的头文件中加入以下说明。

         HWND   m_hCapWnd;//   预示窗口

        BOOL   m_bInit;//   捕捉器初始化

       CAPDRIVERCAPS   m_CapDrvCap;//   CAP   

  DRIVERCAPS   结构,定义驱动器性能

       CAPSTATUS   m_CapStatus;//   CAPSTATUS   结构,

                   定义捕捉窗口当前状态

        CAPTUREPARMS   m_Parms;

       //   CAPTURE   PARMS   结构,定义捕捉参数

       CString   m_CapFileName;//   捕捉文件名称

    4、在对话框类的OnInitDialog()   函数中加入捕捉器初始化以及连接驱动器。

   m_bInit=FALSE;

   CWnd   *pWnd=AfxGetMainWnd()   ->GetDlgItem

       (IDC_VIDEO);   //   得到预示窗口指针

   CRect   rect;

   pWnd   ->GetWindowRect(   &rect);   //   得到窗口大小

   m_hCapWnd=capCreateCaptureWindow

    ((LPTSTR)TEXT("视频捕捉测试程序"),

    WS_CHILD|WS_VISIBLE|WS_EX_CLIENTEDGE|

  WS_EX_DLGMODALFRAME,0,0,rect.Width(),rect.Width(),

  pWnd   ->GetSafeHwnd(),0);   //   设置预示窗口

        ASSERT(m_hCapWnd);

        if(capDriverConnect(m_hCapWnd,0)){

        //   连接第0   号驱动器

           m_bInit=TRUE;

              //   得到驱动器的性能

            capDriverGetCaps(m_hCapWnd,sizeof

             (CAPDRIVE  RCAPS),   &m_CapDrvCap);

           if(m_CapDrvCap.fCaptureInitialized){

             //   如果初始化成功

  capGetStatus(m_hCapWnd,   &m_CapStatus,sizeof

  (m_CapStatus));   //   得到驱动器状态

  capPreviewRate(m_hCapWnd,30);   //   设置预示帧频

  capPreview(m_hCapWnd,TRUE);   //   设置预示方式

   }

   else{//   初始化未成功

   AfxMessageBox("视频捕捉卡初始化失败!");

   AfxGetMainWnd()   ->PostMessage

  (WM_CLOSE);

      }

        }

  else{//   未能连接到驱动器

               AfxMessageBox

         ("与视频捕捉卡连接失败!");

               AfxGetMainWnd()   ->PostMessage

                 (WM_CLOSE);

        }

  m_CapFileName="c:\\Capture.avi";//   设置捕获文件

       capFileSetCaptureFile(m_hCapWnd,m_CapFile

  Name.GetBuffer(255));

    5、在对话框类中加入响应“设置格式”消息的函数OnFormat()。

    capDlgVideoFormat(m_hCapWnd);

    //   设置格式对话框

    6、在对话框类中加入响应“设置图像源”消息的函数OnSource()。

        capDlgVideoSource(m_hCapWnd);

        //   设置图像源对话框

    7、在对话框类中加入响应“设置压缩”消息的函数OnCompress()。

        capDlgVideoCompression(m_hCapWnd);

         //   设置压缩对话框

    8、在对话框类中加入响应“捕捉”消息的函数OnCapture()。

        capCaptureGetSetup(m_hCapWnd,

         &m_Parms,sizeof(m_Parms));//   得到设置参数

        if(capCaptureSetSetup(m_hCapWnd,

         &m_Parms,sizeof(m_Parms))==TRUE){

              BOOL   suc=TRUE;

      suc=capCaptureSequence(m_hCapWnd);   //   捕捉到文件

              return   suc};

  else

      return   FALSE;

    9、在对话框类中加入响应“定帧”消息的函数OnFreezed()。

           capPreview(m_hCapWnd,FALSE);//   定帧

    10、在对话框类中加入响应“单帧捕获”消息的函数OnImage()。

        capGrabFrameNoStop(m_hCapWnd);

        //   截获当前图像

        capEditCopy(m_hCapWnd);

           //   将图像拷贝到剪贴板

    11、在对话框类中加入响应“停止”消息的函数OnStop()。

        capCaptureStop(m_hCapWnd);//   停止捕捉

    12、退出前断开捕捉器与驱动器的连接。

        capDriverDisconnect(m_hCapWnd);

  =========================================
  用以上第10步,可以把图像拷贝到剪贴板,然后保存就行了,呵呵。

摘自CSDN 我用过没得问题  就是码率太大了点

用的vfw  需要包含vfw头文件和vfw32库文件

网友:
c#很简单

网友:
最近,买了个便宜的usb摄像头,用着DirectShow和OPenCV.

楼主:
to  deiwgah
   dingdangCat
很感谢你们的经验以及资料的分享!

网友:
用OpenCV挺简单的

楼主(2010-01-15):
考研结束了,回家了!继续

网友:
【5楼】 cqsrmxxzyx
积分:101
派别:
来自:
c#很简单
----------------
我也是用C# 做的,嘿嘿

网友(2010-03-26):
4楼的源代码我运行过,但有问题啊????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include\vfw.h(67)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FA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include\vfw.h(67) : error C2501: 'DWORD'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include\vfw.h(67) : fatal error C100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found

vfw.h(67):DWORD FAR PASCAL VideoForWindowsVersion(void);
哪位兄台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建议使用DirectShow,vfw是16位已淘汰!

网友:
如何进行自动对焦??

楼主:
我又回来了,忙了一年其他的,打算把这个视频采集做出来。。。

回复 网友A:

先用VFW把,做好了在说。VFW精度是不高啊。。。

网友(2010-06-12):
http://d.download.csdn.net/down/2306686/shentuhongfeng

直接VC源代码
  不过 有时 没有响应

网友:
我真在尝试写一个摄像头驱动,不知道有没有同路人。

网友:
mark,哪位高手讲下DIRECTSHOW进行图像采集的

网友(2011-03-03):
winusb + opencv, directshow就是一场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