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网络通信

楼主(2009-08-19):
请教:用FPGA通过与网卡(rtl8019as)实现网络通信,具体的编程思路和硬件实现是怎么样的??
我弄了很久,也不行,而且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也很少。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8019是NE2000兼容性NIC芯片,所以如果只看8019datasheet是不够的,
要了解NE2000芯片的操作才行,而NE2000并没有官方的文档可查,
因为Novell推出NE2000时基本可以认为是抄的National Semiconductor公司的D8390芯片
所以要操作NE2000系列芯片就要去看D8390芯片的手册才行,最重要的是循环数据区的操作
下面上传的压缩包里含有8019及8390的手册;
同时还有一本重量级的书:Jan Axelson - Embedded Ethernet and Internet Complete.pdf
另外还有两个保存下来的关于NE2000的wiki网页也值得一看。
软件方面就是一个解以太数据包的过程,根据不同包的类型交由相应的处理程序处理。
8019的硬件和软件设计的代码和资料都很多的,硬件方面主要是寻址内部寄存器,
去pudn上一搜能搜到一大把资料。

楼主(2009-10-20):
前辈,现在我要做的不是用FPGA设计8019的功能,而是要用VHDL语言来控制8019,就是说要用VHDL实现网卡驱动,收包、发包。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有查到过关于单片机控制的,可是因为我编程方面有些弱,c语言和VHDL的转换不了解。就卡在那边了。
前辈,帮我指点一下吧。。。
下面这个是我找的c语言程序。前辈帮忙看看,要是改成VHDL该怎么办呀???
因为这是毕业设计,所以比较急,谢谢咯!!!

网友:
友情顶贴,让火气大的网友来拍砖头,

在下给楼主指条捷径,
加个NIOS,这样你的代码就可以照搬了,
一定能唬住糊弄叫兽们,
而且论文显得很有技术含量,呵呵,

楼主:
呵呵...和指导老师商量过
人家说要有挑战才有意思
很想用VHDL来写
NIOS是最后的办法了
前辈们都来帮帮忙吧,先谢过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