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DVD 无声无显示问题,终于搞定了,经历了一些曲折,发个贴总结一下结验

楼主(2009-08-19):
搞了好久,经历一些曲折,终于搞定了,总结一下经验。(这里主要感谢Appcat苹果猫,先前所发的贴子使得能很快确定故障点。)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光盘转,无声音,屏幕无显示。
故障原因:其实和前面苹果猫所发贴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那个22u的钽电容短路,但是我拆开后第一时间也去测那个电容了,以及其他电容,都没有发现短路,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的,那个电容虽然已经坏了,但只有在通电的时候才是短路的,断电以后,随着时间增加,电阻会越来越大。我测了一下,断电不到一个小时,电阻已增加到近200欧姆。这种情况,在没有通电时,用普通方法很难测出那个电容好坏。
我第一次检测正是在断电后比较长时间才去测的,那时候可能电阻已经有数百欧姆了,而我当时又是用万用表的通断档去测的,所以测不出来(如果是指针表指针就会摆动,也许就引起注意了)。同时也测了其它电容,都没短路,反复折腾了几次,找不出问题,只好装回去,通电测试,故障依旧。于是再次折开,再去测那些电容,发现那个电容处只有几欧(这次是断电很短时间测的),于是把那个电容焊下来测,确定短路了。只是我没有22u的贴片,不得已,只好找了个直插电容焊在旁边,如下图。装回去,开机,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画面,OK。

网友:
【楼主位】 yu_studio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光盘转,无声音,屏幕无显示。
--------------------------------------------------
此处所指的‘屏幕无显示’是不是就是屏幕只出现开机画面并显示loading,但碟没有读出来?

楼主:
屏幕无显示,是指屏幕无光,无画面,也就是和没通电一样。

楼主:
有些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等)通电时出现故障,而断电测又是好的这种现象也比较常见,特别用了几年以上的电器。以前有修电器时就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最近几年很少修电器,就给怱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