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MINI DVD可以能DIY的两件事情!!!(变3件事啦!)

楼主(2009-08-19):
期待MINI DVD可以能DIY的3件事情!!!
1:可以改AV输出
2:改大一点的屏
3:加USB接口读U盘(2楼同志愿望)

如果能搞定这个就爽歪歪啦!

我不懂电子!期望有高手搞定!

网友:
坛上原理图都有了,搞掂不难吧,1389的198脚Y3就是复合视频信号,Y4Y5Y6和H、V两个同步信号就可以用来改屏

网友:
再改进成U插口,把小U一插上就可以放里面的影片,才牛!!

网友:
能搞成大屏最好了,期待高手!

网友:
1389在这个机里应该是不驱动屏的,驱动屏的是那小板。
所以只要接出“1389的198脚Y3就是复合视频信号”来输到大的显示器里就可以了。
如果自己想做个大些的显示器,也很简单的。但是不要寄托用1389来驱动你要用的屏,这是要改程序的。

楼主:
希望有电子能手改!我想搭搭下顺风车!想改的机友顶起来好吗?

网友:
【4楼】 sz_ehome 就是现成的高手啦!!

网友:
既然想到了输出AV输出,是不是应该再加个红外或者无线遥控呢

网友:
既然要出AV输出,就必须要有AV放入才行。。。

网友:
(敏感词0438)骑马的

网友:
这个楼要歪.

网友:
不错,凑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