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普源的技术人员,关于DS5022ME的水平,垂直,电平三个旋钮不灵的问题 (站长后记:

楼主(2009-08-19):
我于07年7月买了一台DS5022ME,当时就感觉水平,垂直,电平三个旋钮不怎么灵,主要问题是慢慢匀速旋转这三个钮,在屏幕上的相关波形不能平滑移动,有时快有时慢严重时不动或者一下就跳出屏幕显示范围, 使用起来很别扭, 考虑到价格也就算了,对付用吧,2年来总共用的时间不超过100小时,近期发现这三个钮已经几乎不能用了,极其不灵,但电压和时基旋钮则完全没有问题
    前段时间自行拆开看了看,旋转编码器并没有生锈现象,弹簧片也看似正常,图片如下:

因为已拆开,索性挑了挑弹簧片,装上后感觉基本能用了,尽管还是不平滑,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又完蛋了,还是不灵。

    请问该问题是旋钮质量问题还是固件程序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擦干净涂点什么电器触电用的东西看。多年前一个LG鼠标的滚轮就这个结构,很麻烦。感觉光电的会很好

楼主:
本坛有不少用DS5XXX  系列的兄弟吧,这三个旋钮的使用情况怎么样,请说一下,想知道我的情况是不是个案。

楼主:
筒子们的DS5系都没有问题?

网友:
目前尚未出现问题
你可是尝试涂点硅油试试
我的手机摇杆涂硅油后感觉好多了,当然也有专用的油,叫啥名字不记得了

网友:
从销售到现在 印象里还没有类似这样问题的返修
楼主的问题拖的有些久了,当初发现问题应该及时联系普源和经销商来解决,在没私拆机身的前提下免费保修三年的
建议直接电话联系普源协商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旋钮问题(可能是普源选的这个件就是不行)或软件问题,拆开看接触面很干净,润滑脂也很均匀,而且三个钮现象一模一样。
用过DS1022C,很平滑,没有这个问题,那个旋钮和这个不一样,有按下归零功能,5楼李军你说的可能是DS1系列吧。

网友:
我也有台DS5022ME,这三个旋钮现象和楼主一模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个案.

由于价廉,懒得烦了.

网友: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问题是某一个批次的问题,RIGOL曾经主动召回更换过一次编码器PCB板,但是由于很多经销商嫌麻烦,同时也不愿意让RIGOL知道他们将示波器买给了哪些具体用户,因此就可能遗留了一些没有更换。
建议联系联系RIGOL的售后,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应该可以解决,我有朋友用过一台这批机器,也是出了相同的问题,换了板子就OK了

网友:
我这里一直是大批量进货压货,可能没有赶上这批,也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返馈。
估计楼主的问题仅是某几个地区或某一批次出现
DS5系是普源打开并站稳市场的产品,如果都有这样或更严重的问题 早成臭鸡蛋了,呵呵
直接联系普源吧

网友:
tjzhky 李军:
DS5的确是非常经典的机型。
你这里还有DS5?实在佩服你的压货能力!DS5022ME多少钱?

网友:
shark网友,你好。看到你对问题的描述了,RIGOL最早的一些机器水平、时基、触发三个调节旋扭(既入图所示的上方三个编码器)在长时间使用或者在某些潮湿的环境中会遇到编码器不好用的状况。此款机器已经停产,目前现在RIGOL的产品都采用的更好的技术和器件。
你可以和RIGOL的技术支持部联系,确认维修适宜。

网友:
wxyujz网友,你好。如果你的示波器编码器出现了失灵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维修部门。只要是在购买三年之内,并没有自行拆机,可以免费保修的。

网友:
测试一下,大家在我们论坛上输入安泰信这个词,就会看到变成蓝色,点击会看到安泰信的抄袭可耻事件。

普源的超频事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以后大家输入普源,就会看到蓝色链接,看到普源的超频后故意打磨不让客户知道的事件。 只是我觉得普源是有机会能改正这些问题,所以一直在给机会普源。

如果普源派出的技术人员,在我们这里,仍不珍惜这个机会,相信普源的链接,很快就会加进去。

普源曾派出两个高层到东莞跟我见面。 这两位应该知道我的性格,我是不受收买,也不受恐吓的人。对于我认为正确的事,我会坚持到底,无论承受多大的压力。

希望普源能成为国内真正的民族品牌,而不是像安泰信一样,靠诈骗抄袭手法生存。

希望上面的普源技术人员,将这个回复反映给贵公司的管理层看一下。 谢谢。

-----------------------------------------------

网友:
【11楼】 Oscilloscope
积分:9
派别:
来自:北京·普源技术人员

--------------------------

唉~~~~~

希望 普源 能处理好这件事情。最近还想入手一台了 普源 的了,现在看来要观望了。如果质量不行,我宁可花6k买tek的!

网友:
"只要是在购买三年之内,并没有自行拆机,可以免费保修的。 "

明明看到楼主的机器已经拆了,还说这样的话。。。。。。晕!!直接说不保修就好了!

严重鄙视。。。。

网友:
这种编码器开关有没有光电式的,
像泰克示波器里面用的是机械式的还是光电的?

楼主:
13楼,阿莫,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建议楼主自行采购进口件换上去,普源的这个态度,估计零件质量也不会高到那里去
-------------------------------------------------------
关键是处于一个电子不发达地区的普通业余用户,不容易买到高质量的能直接代换的器件,否则早就自己换了,之所以没有返给普源修,就是因为就是修了,估计他们还会用这个件,只不过换一个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还要花邮费还要折腾,不值得。拆开后看起来并不是损坏,接触面非常干净,润滑脂也很均匀,因此我对保修没有信心。

注:这事的解决方法本来非常简单,普源直接寄出三只旋钮给我的网友自行更换就行,花不了多少钱的,何必故意刁难客户?
-------------------------------------------------------------------
是的,这是我期待的解决方案,如果像优利德那次活动一样,能统计一下本坛有多少网友有这个问题,然后由普源统一给发按钮是最好了。

网友:
测试一下,大家在我们论坛上输入安泰信这个词,就会看到变成蓝色,点击会看到安泰信的抄袭可耻事件。

普源的超频事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以后大家输入普源,就会看到蓝色链接,看到普源的超频后故意打磨不让客户知道的事件。 只是我觉得普源是有机会能改正这些问题,所以一直在给机会普源。

如果普源派出的技术人员,在我们这里,仍不珍惜这个机会,相信普源的链接,很快就会加进去。

普源曾派出两个高层到东莞跟我见面。 这两位应该知道我的性格,我是不受收买,也不受恐吓的人。对于我认为正确的事,我会坚持到底,无论承受多大的压力。

希望普源能成为国内真正的民族品牌,而不是像安泰信一样,靠诈骗抄袭手法生存。

希望上面的普源技术人员,将这个回复反映给贵公司的管理层看一下。 谢谢。

------------------------------------------------

好!恨铁不成钢啊!

以我的经验,这类问题是由于旋转编码器触点抖动造成的,原因是触点簧片刚性不足(用便宜的黄铜替代磷青铜,簧片厚度不够),或者是软件去抖动时间不够。遇到这类问题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更换名厂的编码器(编码器属于标准产品,互换性很高),最便宜的做法就是加大软件去抖动时间常数。

网友:
这种国产编码旋钮俺手上有几个,我做数控电源实验都转坏了几个,质量XX。深圳华强柜台1.6元一只。
进口大部份是光电编码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
阿莫有些言重了
楼主的问题在我这里没有遇见过, 应该不会像UT那样的范围普遍,问题可能仅限某个批次且普源及时发现并改进了。
保修期内是不允许私自拆机的,拆开后里面出的问题 不管是应该有的还是不应该有的,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样的售后要求是必须的,不仅是普源。客户拆开机器,是默认自行放弃任何保修权利的行为。抛开这个已拆封的问题,楼主发现问题 没有及时与经销商或普源联系而自己拆机,提醒大家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问题虽小,技术人员完全按照官方要求办事,不能代表公司私自决定,也为了避免那些因使用不当烧机的私自改装失败等无厘头的问题借机找麻烦,这个官方保修要求对外不能有折扣。话说回来,普源没有说不负责此事,一再要求楼主与普源联系,也是希望低调处理,这里有很多关心的朋友也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起哄嫁秧闹来闹去,考虑问题不能太个人化,希望能正确理解我说的,呵呵。

shark朋友大家都很熟悉,我很相信shark的为人。此事如果难于和普源沟通可以与我联系,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会尽力帮您与厂家协调给您一个满意的解决方式。

楼主:
【22楼】 tjzhky 李军
楼主的问题在我这里没有遇见过, 应该不会像UT那样的范围普遍,问题可能仅限某个批次且普源及时发现并改进了。
保修期内是不允许私自拆机的,拆开后里面出的问题 不管是应该有的还是不应该有的,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样的售后要求是必须的,不仅是普源。客户拆开机器,是默认自行放弃任何保修权利的行为。
-----------------------
这个我同意。

抛开这个已拆封的问题,楼主发现问题 没有及时与经销商或普源联系而自己拆机,提醒大家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
1. 这个机器是1850在淘宝买的,因为比较重,邮费就达到75元,刚用的时候并不严重,也就没当个事儿,以为这个档次的东西也就这个样,如果当时联系普源我如何能确定他们不会给我换一台还用这个零件的,且不说他们能不能接受这是质量问题,在国内普遍的环境下,动作不灵不算质量问题的,只有不能动才算。
这个是最近才拆开的,因为实在用着难受,本以为就是个接触不良,拆开擦擦就算了,不想折腾,也不想浪费邮费。

我在07年发贴说明(当时我的ID叫AVRBegginer)我也买了普源的数字示波器 (各种示波器的性能讨论) (之前已电邮联系普源,他们的解释我无接受,见57楼普源给其它网友的解释)这款示波器可用采样深度只有2K,至少我只能在屏幕上分开2K,即使普源用PC软件+理论证明了内部确实使用了4K,在屏幕上表现不出来,对我们有什么用,已有多位网友证实此事,但普源的解释无法让人信服。

2.普源的技术人员在我发本贴之前已经是本版版主,我发在这里有何不可,算不算联系普源?提醒大家有错吗?

问题虽小,技术人员完全按照官方要求办事,不能代表公司私自决定,也为了避免那些因使用不当烧机的私自改装失败等无厘头的问题借机找麻烦,这个官方保修要求对外不能有折扣。话说回来,普源没有说不负责此事,一再要求楼主与普源联系,也是希望低调处理,这里有很多关心的朋友也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起哄嫁秧闹来闹去,考虑问题不能太个人化,希望能正确理解我说的,呵呵。
---------------
这个我也同意。

shark朋友大家都很熟悉,我很相信shark的为人。此事如果难于和普源沟通可以与我联系,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会尽力帮您与厂家协调给您一个满意的解决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目前为止,普源的服务和质量一直做的不好,2K存储深度问题,探头焊接不良问题,DS1022C,DS1052E 的零点漂移问题,本坛网友都有过讨论,普源一直没有正视反而回避问题。

我的示波器不是在你那买的,也无意把事情扩大化,我又不卖任何品牌示波器,没有竞争关系,在07年,DS5022ME是卖的最火的一年,本坛有不少网友都买了这款,大家都是电子爱好者,如果普源能像优利德那样,给这一批有问题的网友提供新的质量合格的零件,大家自行更换(自愿放弃保修,如果不愿意就邮回厂家保修),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呵呵,阿莫还是误解我的意思了

网友:
一台已经用了数年的示波器,寄来寄去,散架可能不至于,但问题极可能越来越大。何不使用一种更人性的快捷方式? 直接寄几只配件就行。
-----------
这就是下一步要楼主与普源进一步协商解决的。我还在我回复的那段话中重申正确理解我的话,机器不是在我这里买的,我也答应可以帮着shark朋友解决问题。这些不是特殊待遇吗?
真要误解我挑事我也无话可说。论坛是公开的,不是论坛的人也可以看到,不能保证非论坛的人借题发挥。普源已经知道shark朋友是来自论坛,联系后必然会给他尽可能满意的解决方式。
另外 建议阿莫,针对论坛中使用普源产品的朋友,建立一份数据库,以便享有更好的服务,也是一种保障和约束。

网友:
另外 建议阿莫,针对论坛中使用普源产品的朋友,建立一份数据库,以便享有更好的服务,也是一种保障和约束。
-------------------------------------------
我不同意这种提法。我觉得阿莫不仅仅是为shark叫屈,争口气。而是想让普源完善其售后服务,造福于全体普源客户!如果只是阿莫这里的朋友因为阿莫的诤言而“享有更好的服务”的话,这种“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的结果,无疑会使普源的形象更加受损。

网友:
提到普源,我想问一下,这个3年保修是否包括探头?我的也是5022ME,07年9月买的,两支探头,一支半年多前已经彻底挂掉,一支现在勉强能用,基本要看我当时人品情况而定。都是在拧到机器上那个BNC插头和线连接的地方接触出问题。由于自己不常用,所以就一直扔在那里,如果不在保修,我就得再去买两支了。

楼主:
to 【31楼】 armok 阿莫
感谢阿莫在这件事上对我的帮助,请普源电邮我联系shark04 AT 163.com 。

网友:
armok 阿莫出面,摆平事情容易。

网友:
我不知道普源如何,就算是TEK,探头相信也不在保修范围的(可能只会短期保修,不可能保修十年)。

举一个例子,ipod 的所有配件,除了主机保修一年或二年外, 均只是保修三个月。

---------------------------

嘿嘿,反正要买新的了,谁告诉我怎样拆开那个探头的根部,最好非破坏性的,我想看个究竟啊。

楼主:
36楼】 Appcat 苹果猫
嘿嘿,反正要买新的了,谁告诉我怎样拆开那个探头的根部,最好非破坏性的,我想看个究竟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买的时候两支有一支就是焊接不良,测量信号(机器的校准信号)时有时无,然后在根部晃动发现此问题,联系淘宝卖家,后来卖家又给我寄了一支,结果还是一样,想想算了,自己拆开重焊了一下,凑和用吧。

PS:拆开方法,先把根部软胶管部分抠开,然后那个塑料套管就很容易拆下来了,没啥技巧

详细这里

网友:
这种旋钮都是机械接触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使用时间宜一长,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接触不良啊,腐蚀啊等。

这并非普源的使用的材料问题,而是选型选的有问题,这一类的机械开关寿命不长啊。

我拆过FLUKE,他们用的这种旋钮是光电的,根本没有什么不灵活之说,这种价格高啊,站在这种矛盾上,就看公司的取舍了。

楼主:
我已于29号给用shark04 AT 163.com给 service@rigol.com 发了邮件,并指明本贴链接,到目前为止,普源没有给我回邮件,可能是周末休息的原因吧。

网友:
去ALPS的网站上查了一下,
这种旋钮没有光电式的,只有机械的和霍尔式的。

网友:
【41楼】 shark
我已于29号给用shark04 AT 163.com给 service@rigol.com 发了邮件,并指明本贴链接,到目前为止,普源没有给我回邮件,可能是周末休息的原因吧。
======================================================
大哥,29号星期六,星期一凌晨2:32就想得到回复,我猜不可能。。。。。

楼主:
【43楼】 D.J. 阿土
大哥,29号星期六,星期一凌晨2:32就想得到回复,我猜不可能。。。。。
---------------------------
呵呵,是的,周末休息,今天普源已回邮件,等待收货中,收到后向大家报告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上提供的那个探头图片,我今天拆开了两个探头,一个将线截短重新夹好焊接,另外一个啥都没动,就是重新烫了下焊点,结果两个探头均起死回生,爽啊!

楼主:
【45楼】 Appcat 苹果猫
感谢楼上提供的那个探头图片,我今天拆开了两个探头,一个将线截短重新夹好焊接,另外一个啥都没动,就是重新烫了下焊点,结果两个探头均起死回生,爽啊!
----------------------
是的,普源的那批探头好像都有这个问题,焊接不良,图片因为反盗链挂了,本来不想浪费空间的,呵呵,我重传一个吧,有问题的照此图修理。

楼主:
昨天收到厂家邮给我的板,换上后有较大改善,和刚买的时候差不多,基本可用了,但仍然有不很平滑并突然跳动的情况,与DS1系列相比仍差距很大,只有慢慢拧,稍快一点都不行,拍了照片传上给大家看看,话就不多说了。

板正面:

板反面:

和示波上的原板比较,左为厂家邮来的板,右为我原来示波器上的板

局部:

楼主:
1.是的,已基本可用,再次感谢armok和DJ等网友
2.换上后基本效果等同于刚买时效果,虽然效果不理想,但已无法提高,可能硬件只能达到这个水平,或是该旋钮只能达到这个水平,或者是和DS1的旋钮不兼容(原以为他们会寄DS1的旋钮的,或新版的ds5系已改用DS1系的旋钮),有时间我把那两个时基/电压的拆下来换上看看,应该效果会好很多,如果firmware没有问题的话。前提是要测一下是否兼容。
3.已结束,不想再折腾,有时间自己再改。
4.对厂家的手工焊接水平和态度不敢恭维。

网友:
那个探头可能不是镀金的,所以不好焊

网友:
怒其不争啊!

网友(2011-01-06):
确定是器件问题,用万用表对比几个旋钮,发现坏的明显接触不良。用酒精清洗后稍微能改善一下。

网友(2011-02-18):
刚看到这个帖子,我的DS5022ME也是出现这个问题,08年买的,平时也没怎么用。
现在的情况是拧半天旋钮也不动一下,偶尔会向 反方向移动。
大家还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嘛?

网友(2011-04-07):
楼主都拆开了,还不直接换掉器件得了,还等维修。

网友(2011-12-03):
支持用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