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423 中将PGA模块与一个模拟信号输入引脚p04相连接的语句怎么写

楼主(2009-08-19):
如题

楼主:
我在用cy8c24423 编写控制器程序,需要对多个信号分时进行采集,哪位知道将PGA 模块和模拟信号输入引脚进行连接的语句,例如连到p04,p06

网友:
通过AnalogColumn_InputMUX来连接.
具体配置语句,你用图形化配置方式配置好后查看代码就知道了(一时半会讲不清,自己看看最好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