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脉冲按摩器

楼主(2009-08-19):
偶得一电子脉冲按摩器,拆开研究了一下,电路挺简单,再上网搜索一下,找到一个电路,看起来是大同小异,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

网友:
想问。这东东有按摩效果吗,如果有应该也只是精神上的感觉吧,怀疑对身体有没有害处呢

网友:
是按摩用的吗?
不是另有他用的吧。

网友:
P37,P33这些是什么啊, 门外汉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
P37,P33是MCU的管脚,用来控制输出电压幅度、脉宽

网友:
电流再大一点,就可以审讯犯人用了。

网友:
坛里有没有高手找方法验证一下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坏处?见了好多次了

楼主:
这个输出电压可以达到300V左右,很麻的感觉

网友:
会不会被电啊

网友:
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
有没有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2009-11-13):
这个是我的电路,是我在大虾网发的,对人体有没有害处,只要电压不太高,应该没有坏处,P37输出PWM,进行充电,P33是控制放大,P14是检测负载的,没有负载将停掉P37.

网友:
哪位模电好的,给讲一下详细工作过程。

网友:
我上次见一个人推销很小的按摩器,应该是这种吧

网友:
此种按摩器没有任何效果,它实际没有任何按摩效果。只是通过电击人体然后使得肌肉收缩,使你感觉像是在按摩,所以实际应该为电击器。而且根据医学原理,按摩是有专门的讲究的,特别是治疗型按摩不能按照个人直觉感官来进行判断,比如感觉舒服未必有效,而感觉痛未必无效,如果乱按……嘿嘿。

网友:
俺们公司以前有做过一款此类产品,里边还有个小小的升压变压器,可惜主控MCU是COB滴

网友(2010-03-07):
两个电极的电压不会大于5V,电源5V;
这个东西对人体到底有害没?现在都没有定论;
卖的业务员说的天花乱坠的,很邪乎!

网友:
p37输出30K左右的PWM,P14是检测人体是否连上,P33是放电,不按摩时把C16上的高压放掉。Q11相当于一个高压二极管,使电感只能向电容充电,电容不能通过放电。ZD3限压,因为输入单片机的IO口最高为5V电压。

网友:
严重--注意:
----------
按摩是外部力作用于肌肉、筋腱等部位,表现为用轻揉,点压的手法来松弛肌肉的紧张状态,

提示大家注意不要去“指压中心”而要去“掌压中心”,因为指压穴位不是培训2~3个月就懂的,穴位是立体的,除了平面位置还有深度,方法有点、压、旋、敲、打、刺等等,用针的方法就更多了,方法不一样,效果可能完全是相反的,
掌压就不一样了,按照一般没有功夫的人,基本不会弄伤你,
如何分辨好坏的按摩?
能令你在按摩时入睡的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好按摩;
如果越按越精神,特别是高速的按摩,一直按到你咬牙齿蹬脚趾的按摩,基本上是伤身的,不要过度尝试。

电子按摩就千万不要用,它是通过电流流过肌肉,导致肌肉收缩产生按摩的感觉,不但不会松弛肌肉,还会令肌肉更加疲倦,更害怕的是外部电流通过身体,干扰了身体生物电流的运作,导致神经、筋络、内分泌产生淆乱。

网友:
不可一概而论,我自己做了这个东东,把我的肩部撞击症治好了。机器的原理都是一样,关键是要有医生指导,把电极放在正确的位置,经过长时间的治疗,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楼主(2010-06-13):
有没有办法把电流做得更大些,这个电流很小的

网友:
电流做大些??干嘛?

医疗电子产品有限制的。。

从顶楼的图看,上半部分升压、滤波,下半部分调制,但那个稳压管上接出来的不明白用途。。

楼主:
想把电流做大点,多分支几路出来单独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稳压管应该是用来将负载检测端P14的电压限制住,防止高压进入MCU

网友(2012-04-23):
请问各位大侠,P37口PWM输出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啊?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P37口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啊?

网友(2013-07-14):
大神们,这个程序怎么写呀,求帮助

网友:
用过,感觉没什么医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