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DVD 电池充电后,轻微鼓起,有办法能避免吗?

楼主(2009-08-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查查冰箱冰下那個辦法~~~~~記得看到過~~~~

以下引用(http://sebbs.it168.com/thread-1455232-1-1.html)

前几天看见网上有个帖子说把废旧的手机锂电池放冰箱里从而使废旧的电池恢复如新的方法,虽然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方法,但我却现在才知道。。。

正好手头有块4年前买的索尼爱立信K700的废电池(bst-35),我就按照网上说的方法试验了一下,由于我把电池放冰箱这事儿给忘了,结果电池6天以后才拿出来,放了2天重新充电,有效!放在K700里面待机可以放置2天半到3天左右,我亲自试验过的,所以发出来。大家手头有旧的电磁不妨试一下。  M8 }% Z# j&

方法是:用吸水性好点的卫生纸或者其他纸把电池包严实了,然后放在一个不漏眼不透风的塑料袋里,包好。记住一定要包好!别留出来缝隙。然后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冻3天,报废的时间如果很长很长的话,那就多放在冰箱里几天。然后取出,在通风干燥的正常室温下放置2天,然后在正常充电,充电完毕后试机吧!

注意,如果废旧的电池都起包了,那就别试验了,以免发生以外。包纸的原因是吸水,可以吸收冰箱里的水分还有包电池时候塑料袋中包含的空气的水分,以免电池金手指部分受潮生锈。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羽绒服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它保暖不是因为里面的绒保暖,而是那些绒可以是衣服充满空气,真正保暖的是衣服里的空气,所以包电池的时候尽量包塑料袋中的空气挤掉,好让电池充分受冷。

以上内容只能适用在锂电池上。

也有说这种方法会损伤到电池内部的结构,所以大家手里没有旧电池就别拿新电池试验了。这些只适合你不会再用的废旧的电池,反正我用这个办法是真的有效!有兴趣的大家试试,给旧电池带来个第二春!

网友:
试试小电流充电,原配的充电器电流应该比较大的。

网友:
不是说把电池放冰箱是忽悠帖吗?

网友:
不会发生意外吧? 爆炸什么的

网友:
我的还没试过充电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看了下充电器的电流是不小,标称1.2A呢

网友:
我以前在广州一旧货市场看到一大堆这种电池,电池本身是没有使用过的。发现和手机大小差不多但容量高达3000mah,就买了两片。
结果手机一直没改,到今天倒派上它们本来的用处了。
比较幸运,这里买的电池没问题,以前的一片没问题,另外一片在充电中,完成后再报告一下。

另外,我以前拆过mp3的电池,这种电池都是塑料薄膜密封包装,鼓起来就是这层薄膜鼓了,用针一扎,嘣的一声就瘪了,不过不知道电池还能不能用。有没有研究电池的大侠说一下。

------------------------------------------------
比较幸运,我的三片电池都完成了充电。

网友:
是座充充电效果不好?上座充内部照片
鼓起表示过充,首次充电不必充满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充电电流不大的话,应该是电池质量问题
    鼓起来有几个原因 一是电池材料设计不好 二是生产使用过程中进水气  三是过充

网友:
机器还没到手。

【9楼】 armok 阿莫

积分:52957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8楼】 cctnt
---------------------
这台机的座充应该先不用怀疑。 看做工应该是比较严谨的产品。

----------------------------

不一定,主要是截止电压是否准确?  因为电池是小于1C充电的,电流不大,如果鼓包了 说明电池的寿命也差不多了,不过电池这个问题不难。

如果大规模出现事故,阿莫可以采购一些航模3000mah 5C-10C的单片锂电过来就可以了。或者自己改电源也行,就是不能外出看片了。不过大部分人应该也是买来DIY的。

网友:
测试下电池不充电时的电压.怀疑电池过放了.

网友:
我的还没收到,上述情况不好说,一般来说是充电时电传高温(>45度)内部产生气体无发排出所致。

网友:
哈我的刚到,外接电源试了下很好,现在再充电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过充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可能是这个电池放的时间长了,自放电把电池放光了。再去充电时导致电池过充。

网友:
充电半小时,电池正常,座充稳热爱...........再等看........

网友:
不低于2。9V(极限2。8V)不算过放

网友:
保护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如果保护板有问题那电池会很快完完了

网友:
锂电池鼓起是永久性损失,无药可医。

冰箱冷藏后会平复如初,但是再度进入常温环境下又会慢慢鼓起。所谓鼓起,一般是电池过放电时发生了不可逆的化学反应,产生气体。我们玩模型的经常碰到,我都为此付出了数千元的代价了。各种修复方法,冷藏啊、放气啊,都是自欺欺人。锂电池产生气体后,由于电解质损耗,一般还能用下去,只是容量会减少,内阻会变大。

在有保护板的情况下,出现鼓气的现象我想应该是长时间不使用,电池自放电导致过放,建议更换电芯。

BTW,很多人以为是充电导致鼓气,其实不是,主要是过放,但是轻度过放电时,气体会慢慢产生,我遇到一次,过放电后电池无异常,可是第二天电池鼓起,期间未再进行充电或者放电操作,这个现象如何解释,我就不知道了。但如果期间进行充电,就会给人一种充电导致鼓气的假象了。其实我进行充电试验时,有过多次过充,比如充到4.3 4.5这样子,未出现鼓气、起火、燃烧的现象。

网友:
忘记说解决方案了:

锂电池的维护应尽量保持70%电量,过满或者过欠都会让电池寿命大大缩短。我们同事一起买的同型号笔记本,我的电池总是命很长的,大概2年,差别就在这里。

1、充饱了拔下——死得快
2、常年在线充饱——死的稍慢,但这因机器的电池保护板策略而定
3、充到70%后拔下——命最长
4、放完电拔下——死的最快
5、我设置了X61的电池维护:低于70%充电,达到80%停止——命比较长

阿莫拿到机子以后,应全体充电一下,放了很久,自放电应该比较厉害了。可以先用一台机子充电,掌握充电时间,然后其他机子集体定时充电。70%一般对应是3.9V的空载电压。

网友:
充电一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上和我一样, 我也充了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不敢继续了。

网友:
不能讲3。9V就到70%这不科学,放了几年的电池最好用0。25C的电流充,然后放电至2。9V在以0。5C的电流充满即可。如电池有段时间不用可先充满再放下电然后在存放。

网友:
鼓了,就完了.

网友:
【27楼】 chopin1998 超级用户
积分:847
派别:
来自:
楼上和我一样, 我也充了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不敢继续了。
------------------------------------------------------
不用怕一小时才充了1/3

网友:
學習到不少東西~

网友:
【29楼】 laodangong
积分:490
派别:
来自:
鼓了,就完了.
 -------------------------
是电芯鼓了,那就快完了,如是塑料外壳鼓了一按就下去了那是受热引起的要分清楚

网友:
还有那电池外的塑料用的不好我让我弟弟看了(他对此是内行)塑料里边的稳定剂是有时效性的,很多网友讲那电池鼓了恐怕是外表塑料鼓吧

网友:
TO zwei99999999
几V是70%要根据电池来定,我只是说:70%“一般”对应是3.9V的空载电压。 显然放电曲线不一样,70%容量对应的空载电压点也是不一样的。

你说的:“如电池有段时间不用可先充满再放下电然后在存放。 ”更不科学,呵呵,什么叫做“再放下电”?放多久?呵呵

科学的电池维护都要电池厂家提供数据才行,比如放电,有的电池是放到2.6V的。

======================
TO 阿莫
如果你很快就卖出去了,这就无所谓了,买家拿到机子,第一反应就是充电试机。全新锂电池的质量是很好的,出厂存放2年都不会坏,你手头坏的这些,应该是一些个体故障。
如果可能,你拆几台机子做一个检测,看看拿到手不充也不用的时候,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你打算长期囤货,是应该充满电再放电一下,毕竟不光电池,其他元件如电解电容太久不用,也会坏掉。

具体建议:
1、电池鼓胀不可修复,但是轻微鼓胀时对性能也没有太大影响,建议电池鼓了的货,降价3RMB销售
2、卖得这么快,没有必要在你这里进行补充电
3、充到3.9再使用,不会改善鼓的现象,不必建议大家这样做
4、寻找体积相仿的电芯销售,坛子里的大部分人,动手换个电芯还是轻松的。电芯是蛮容易找的,价格也不贵。

另:
如果对电池放气(扎孔),可以让外表舒服一些,但是不会改善性能,同时要严格密封所扎的孔,否则氧气进入锂电池后,会让电池在1~2周之内完蛋(电压为0.XXV)

网友:
圆形锂电池有的有气阀这类扁的恐怕没有,鼓了的电池(指电芯)能不用尽量不用,大电流放电危险,买个电芯换上(如果阿莫搞到便宜的话)............

网友:
电池鼓包,有潜在的安全隐患,需特别注意,

网友:
象这块3000MAH的如用0。2C(600MA以下)充是不会鼓的但充电时间太长受不了。关键还应看用的时(放电)会不会鼓

网友:
充电二小时一切正常(包括温度)...............

网友:
坦白说,电池方面我不专业,只是有非常多次实践经历,电池方面,国内缺乏权威说法,各种传言满天飞,我一般都姑且信之。

1、冰箱大法我就试验了好多种电池,好多种冰冻流程,号称修复过放、容量下降,目前在我手上无一有效,我只能据此得出不够严谨的结论:冰箱法无效。

2、扎孔排气大法我试验了好多次,电池总价值过千元,无一例外是性能没有恢复,有几块没有密封好的,很快就死了。电池扎孔如同女人流产,让肚子变小了,但该受的伤害还是受了,再也恢复不回去了

3、反复充电法被证明对长期(半年)存放的电池有效(锂离子休眠激活),对已经呈现败象(如鼓)的电池,在我手上无一有效

4、小电流放电伤电池说,至今我不能证明是对还是错。。。

5、充满存放致死说,我手上有多起案例——充饱以后,搁置1周不用(需要交代是在夏天),电池性能(内阻、容量)急剧下降

6、过放致死说,在我手头的模型电池上,无一例外证明这一点

以上说法全部针对锂聚合物电池,对锂离子电池、镍镉、镍氢电池、锂铁电池不适用。

网友:
电池这东西小心为妙

网友:
充电完成用时三小时3。69V(充前)现4。2V,一切正常(充电),现开始放DVD测试电池.

网友:
还有楼上你胆子大, 我谨小慎微, 刚才充了一个小时, 又看了一会儿测试碟片, 现在继续充。

网友:
先学习下,安全第一

网友:
放碟正常,现第二次充电测试(3。7V充电前)

网友:
长时间库存电池做一次IEC标准充放电,再投入使用一般可以解决问题.(0.1C充,0.2C放).
库存电池由于存放时间过长,内阻增大,如果大电流充电电池容易发热导致变形或爆炸.

网友:
过放过充都会鼓。我的一个三串模型电池充好后放置一年一看,其中一节鼓了,电压只有1.6v了。
如果发货前测电池电压低于3v证明电池已经有过放硬伤,若测不到电压则保护板已经动作。
剩下的问题是解决过充,保守的办法简单解决,在充电回路串个肖特基,如1n5819,可把电压降低1.8v左右,电池充到4v以上已经就充进80%以上了。对使用基本不影响。

网友:
锂电池鼓起后去挤压是很危险的,过度挤压有可能使电池内部产生短路,特别是聚合物锂电,不过聚合物锂电本身还是可以弯曲的,还有好多用铝塑膜封装的,但是在电池制造定型后不要试图改变他的形状,包括鼓起,锂离子电池一般会有钢壳,或铝壳,并且设计有高压气体阀门,没看到实物,,呵呵最好还是更换电芯,用的也放心,不过还是建议想换电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锂电的电量密度很高,特别是相这种大容量的,短路电流非常大,所以在焊接和安装时要注意,电芯最好购买电极上焊好镍片的,千万别在锂电极上直接焊接,高温危险~~~呵呵,鄙人拙见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呵,刚才让同事将那台鼓起来的电池拿过来,结果发现正常了。

同事说第一次充电后,鼓起来了一些。他用力将它压了一下,平了 :)

.........................................................................

无奈

网友:
转点电池厂家给的电池知识:
http://www.hongyibattery.com/hydc/dczs.asp

网友:
座充到底多少比例能把电池充大?我现在用个600ma的充电,那个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