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无刷电机控制,速度环总是调不好,大伙帮忙看看!有程序(pi调节)

楼主(2009-08-20):
//*****************************************************************
//              PI算法
//*****************************************************************
                void pid(void)
                {
                    Tc=temperature_ad/5; //设定转速

                    Te=Tc-Tr;       //设定转速减去当前转速   误差

                    if(Te>203)      //限值
                    Te=203;

                    pi=kp*Te-ki*Tee;

                    Tee= Te;

                    if(pi>1200)       //限值
                    pi=1200;

                    TPM1C0V =pi;     //调节值送pwm值

                }

以上为pi调节程序,每100毫秒执行一次,次程序我一直调不好。KP,KI值我都取的整数,和这有关系吗?

那为做过的大哥能否把你们的PI调节的程序发上来参考下,告知如何调整!

最后的问题:速度环如何与电流环对应呢?

网友(2015-07-17):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可不可以分享下您的代码。

网友:
不好到什么程度?你这里面PI取值是多少?这个很关键的,需要反复调试的。另外100ms的调速周期有点大了,可以改小点。10ms这样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