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发帖问——AVR并口ISP下载线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08-20):
犹豫了很久,研究了很久,还是决定发帖问一下AVR并口ISP下载线的相关问题。
问题的意义可能不大,问题的深度可能不够,问题的技术含量比较浅薄。如果这个贴实在让看贴的人很郁闷,那看贴人就别理它了,让这个帖子沉下去,因为您的任何一个回复操作,都是顶贴的最佳操作。
先把我的文件传上来。问题在图片之后。

马老师推荐版 (原文件名:马老师推荐版.gif)

SCH (原文件名:SCH.gif)

PCB (原文件名:PCB.gif)

问题:
1、我做的这个下载线,不能下载,使用那个小马软件,找不到芯片,使用AVRstudio,找不到芯片。我是根据马老师推荐版本绘制的原理图,更改了ISP下载接口的顺序,但是没有更改244与并口的顺序,然后根据更改后的SCH制作的PCB(我做的单面板,更改一下方便连线)。制作完成后,使用万用表测试,确定那个PCB时没有问题的。
2、大家在使用并口下载线的时候,一般都是使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
3、mega16(DIP)的最小系统原理图,是否可以贡献下。在我实在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的最小系统出问题了(我的最小系统用万能板连的,无非时接了外部晶振,复位,电源和地)。
4、(这个不算是问题,只算是个人疑惑)网上都给出了下载线的原理图,却没有指明下载线与单片机的连接图,虽然大家应该知道怎么连接,但是给个连接图,还是能明了清晰很多。
5、能够给予帮助,看看我的原理图连线是不是连错了,我一再对比观察,还是没发现什么错误(不排除本人眼睛看花的可能性)。

最后,大家要拍砖就拍砖,该批评就批评,只是,在拍砖和批评的同时能不能给点实质性的建议和指导(本人初学AVR)?

网友:
楼主下载线接口的2脚应该接单片机的VDD
2、我一般用双龙的下载软件
3、如果你的最小系统这几个元件确实连接好了的话,那应该问题不在最小系统上

楼主:
单片机的VDD和VCC,不是一样的吗?应该都是指+5V电源吧。
VSS---VDD
GND---VCC

网友:
1。原图接口与ATMEL的官方定义兼容的,这样能适合大多数的开发版和系统的使用。通常大家都会按官方定义标准设计自己的系统的。
2。接口上的几个信号定义已经就是与目标版芯片的引脚名称了。
3。你自己连接的话,电源正负与目标版电源正负连接,RES、SCK、MOSI、MISO分别与芯片对应的脚连接就可以了。就这6跟线。

注意:
目标芯片的4个引脚是否有其它的连接器件,开始测试时,注意最好断开与其它器件的连接
目标芯片的RESET千万不能直接与电源直接连接的。
如果不行,尝试将MOSI、MISO互换一下。

这个并口的ISP,AVR STUDIO是不支持的。请看看本栏其它贴子。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指导,我回去调试一下,看看结果。再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