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贼烫,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2009-08-20):
我用一个LM2576-ADJ来给一个小电机供电,因为要提供电机不同的转速,所以我通过调节LM2576-ADJ的输出电压来控制电机,当输出电流达到七八百毫安时还不是烫的很厉害,当输出电流达到1A时,LM2576就烫的很厉害了,手都不能长时间摸它,不过即使这样电路依然可以正常工作,请问大侠:输出1A电流就使LM2576如此发烫,这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2576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功耗大致为(Vo-Vi)*I,你计算看看啊,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
貌似不正常,对照数据手册 再查查

楼主:
我输入是12V,输出4V左右

网友:
我说的耶不正确,刚看了下datasheet 他效率耶还是蛮高的啊,

网友:
效率是需要压差、频率、电感、电容、二极管等多个条件保障的。。。用ADJ调压,肯定只有在某个点才是效率最高,如果偏离最佳效率点,可能只有60%的效率。

你查手册可以发现这样的参数:输入20V 输出5V 电流1A 情况下,电感电容该怎么选。。。

这就意味着同样这套电感电容,如果输出是10V,效率可能非常低。。。

ADJ版本的目的是为了输出一些非标电压,比如5.8 7.2等,而不是实时可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明白了

网友:
楼主换个 功率电感试试

换个体积更大些的,有可能是电感太小了,饱和了。

然后LM2576就当成线性稳压电源使用了,就会很烫

用工字型的功率电感就行,线要3A的,太小的不行。

楼主:
那电感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比如:按照LM2576手册上的公式算出来的电感值为220uH,那我干脆用个1000uH的,这样对使用有影响吗?

网友:
电感?体积??电感量???

楼主:
7楼的兄弟,我到网上找了一下,电感值越大,额定电流就越小,没找到合适的,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那电感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比如:按照LM2576手册上的公式算出来的电感值为220uH,那我干脆用个1000uH的,这样对使用有影响吗?”

如果额定电流一样的话,对使用有影响不大,但体积会大很多,直流电阻变大对整体效率有一定影响。
如果额定电流比要求的小的话,电感会发热,输出功率会降低。

楼主:
输入电压是12V,输出电压是4.5V,按照公式算下来E.T是54,最大输出电流是1A,查表得出电感值为220uH,可是我换上220uH的电感后LM2576还是烫的厉害,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兄弟,看看这个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3177.pdf(文件大小:1.27M) (原文件名:AX3111-V1[1].1.pdf)

allen880629@163.com

网友:
电感值达100UH,电感电流达3A,就行。我用2576-5。0,很正常

楼主:
是不是电感的额定电流小的话也有影响啊?我用的220uH的电感在1A时有点热。

网友:
L用又大又粗的。(别乱想,L是电感不是别的。粗是指线粗,大是指磁芯大)

楼主:
Cin是不是也有影响啊,我用的是100uF的电解。

网友:
说的是 电感的最大电流要打

电感不要在工作中饱和,如果饱和了LM2596就跟线性稳压一样了  很烫

比如说 有 220uH  100mA 的电感  和  220uH   2A 的电感

峰值电流 大于平均电流的。

所以

前者在输出电流 50mA时2576就可能很烫,电感可能也会有些热
后者在输出电流 1A时2576才有些热,但是如果输出3A的话,2576就会相当的热了

注意 电感的最大电流不光跟导线的粗细有关,还跟磁柱有关的,大的磁柱允许更大的电流

楼主:
明白了,谢楼上的兄弟

LM2596要求的电感好像没LM2576大。

网友:
很对的。

LM2596 是150KHZ   LM2576是50KHZ

2596需要33uH的电感   2576就需要100uH的电感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2596发热说明效率过低,请依次检查:
1、发热时输出电压是否仍是4V
2、检查续流二极管是否焊接开路(很多DCDC发热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0-07-18):
2576这样的东东,不应该烫

网友:
关键是电感要好。
好的电感都要1.5-2元一个。国产2576才2元。

网友(2011-04-27):
哪里买好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曾经一个专业厂家送了几个200UH电感样品,直径达到4CM,用到2A多时温升还能接受,大概40-50度,就是体积太大了。
LM2576的开关频率太低了,电感不好找,找到价格也贵,还是选频率高的DC/DC吧,一大把,综合成本也不高。

网友:
LM2676 频率260khz。 手上有不少,我没用过LM2576,LM2676除了频率提高了,还增加了两个脚。有一个是驱动加速用的。我用在936烙铁调温,电流也到2A了吧,没怎么发热。
它的内阻也就0.13 ohm,PWM输出,千万别看一楼的算法。那是给LM317之类用的。

网友:
输入输出电容都要220以上,要不就吱吱热。。

网友(2012-02-16):
现在很多DC-DC都做得很好了,如果是批量出产品的,2576性价比不高,国产的你不放心,原装的太贵,大可以选择其它牌子以及品牌的DC-DC

网友:
你电动机是脉冲的负载,如果输出电容容量不够,很可能造成瞬间大电流,长时间就会把电感拉到饱和。
所以你的输出电容一定要大,尽可能的滤掉纹波。
另外,前面几位说的,把电感电流加大也可以

网友(2014-04-18):
引用 网友B:
我们曾做过测试, 2576 输出3A时,进口原装的是50度左右。  国产假冒的是60度左右。 ...

请问一下这个温度是正常的吗?我现在在用LM2576-5V给DSP板(其自带电源是5V  3A)供电,发现LM2576在几分钟之内就有点烫,到最后手就不能长放了,并且还伴有吱吱的声音,但不给DSP供电,给其他的供电时不怎么发热

网友:
正常,看效率,效率衰减都到了Q上面了

网友(2014-08-27):
正好芯片发烫,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15):
打酱油路过,加大电容,电感

网友:
我用的100uf电感,我还关心与24V步进电机公用同一个电源,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2017-07-24):
学习了,原来DC-DC芯片跟这个电感的关系这么大?看来要选个好的电感首先是选择合适的感量,然后选大点电流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