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一个电子产品的设计使用寿命和存储寿命如何计算?谢谢!

楼主(2009-08-20):
如题,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如同人的寿命有多长?

网友:
关键词:故障诊断、浴盆效应

网友:
半导体材料 电子漂移
电解电容   外壳老化电解质流失
金属导体   氧化

网友:
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

1.安装起来给产品通电观察其发热量。找到一个合适运行环境。
2.首先找到各个元件的寿命计算方法。一个一个对比出来。取一个最小值。特别电容旁边有一个发热元件,要重新计算电容的寿命。
3.机械性质的开关也需要验证其寿命,只能自己测试。

......其它的就不清楚了。

有人用同类使用中相似产品寿命为参考。

网友:
寿命这个东西要看你的产品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如果是可以反复修理的话,寿命就会比较长;而如果属于那种无法维修的话,寿命就比较短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元器件的性能,和PCB的布局要合理,软件是在于各种环境的测试和自动维护。
波音公司的飞机也会有故障的机率,最终使用权在用户手里,寿命是不好讲的;
一个产品从研发到发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能稳定就不容易了,客户的反应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