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ge8的pwm信号来控制双向晶闸管来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2009-08-20):
用mage8的pwm信号来控制双向晶闸管来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有没有问题啊?我想用M8的pwm信号来双向晶闸管来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有哦没有问题啊?

楼主:
用S52的定时器模拟pwm行不行?

网友:
双向晶闸管控制电机转速不是用PWM的,比较常用的方法是移相触发:检测电源换向,单片机延时一段时间触发可控硅。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 网上看到也有PWM控制的,移向控制的不了解。不知道pwm控制行不行?
说明下 是 控制两相交流和 直流的电机。

网友:
感性负载跟阻性负载的接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