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示刻录 mini DVD 视频+mp3

楼主(2009-08-20):
为了长期使用,买了张 麦克赛尔(Maxell) DVD-RW 1.4G 8元。
不打算刻录视频DVD,光盘1.4G可能放不下一部电影,就普通的,有资料、mp3往里扔。
没有去网站下载vcd格式电影,电脑上有一部 重庆森林.RMVB,拿它来做转换实验。

一、使用 Appcat 苹果猫 上传的DVD格式转换工具WinAVI,转换RMVB视频为MPEG1格式
下载WinAVI

启动WinAVI (原文件名:主画面-1.JPG)

点击 [Menu] 菜单-> [Format Convert] -> [Any to DVD/VCD/SVCD/MPEG] (原文件名:Any to DVD VCD SVCD MPEG.jpg)

选择 重庆森林.rmvb 文件 (原文件名:Select File.jpg)

选择 [输出格式] 为MPEG1。另选择mini DVD可以用来刻录视频DVD,400M的文件,转换后将近2G,一张盘装不下,划不来。 (原文件名:Output VCD.jpg)

点击上一张图 [Advanced],可以设置更多,基本上不做任何修改都行 (原文件名:Advanced Options.jpg)

开始转换,所需时间较长,此刻可以干点别的:电脑已经动不了,CPU百分百使用 (原文件名:Converting.jpg)

二、使用Nero刻录

新建 -> [DVD-ROM(ISO)] 普通镜像光盘 (原文件名:新建-DVD-ROM-ISO.jpg)

mini DVD看图片也是可以 (原文件名:jpg.jpg)

mp3 (原文件名:mp3.jpg)

转换好的mpg文件 (原文件名:movie.jpg)

点击 [刻录],稍等片刻,即可视听 (原文件名:burn.jpg)

三、把光盘放入mini DVD,操作方式和手机差不多,有一个文件浏览器。看图片,听歌,看VCD,请 [ENTER]

网友:
三、把光盘放入mini DVD,操作方式和手机差不多,有一个文件浏览器。看图片,听歌,看VCD,请 [ENTER]
楼主:你这样的刻的盘,屏幕上会出现 文件浏览器 界面的? 可以选择的?

楼主:
【2楼】 gj101 一错再错
是这样
任意视听文件点播后,会自动往下播放
另可一边听mp3,一边看图片

网友:
直接新建文件夹,把刻的托进去刻 行吗?

网友:
顶,今天刻录了一张DVD,loading了半天,然后显示 no disc ,暴汗!

网友:
hope2008 给我刻录了几张碟,放得很正常啊 :)

网友:
还有一个好办法,不用转换.把RMVB的后缀直改AVI直刻也可以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网上看见别人那么做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10楼 还有一个好办法,不用转换.把RMVB的后缀直改AVI直刻也可以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网上看见别人那么做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
这样刻的盘能看吗?我不是RW的盘 你试过成功了>?

网友:
以前刻的VCD能看.DVD的没试过,所以我不能保证刻DVD也成功.

楼主:
RMVB的后缀直改AVI,电脑上播放可能可以,如果电脑上已经安装REAL MEDIA解码器。
就现在这款mini DVD机显然是不行。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表述不清,RMVB的后缀直改AVI用NERO刻(刻录的时候NERO会将RMVB自动转成VCD).

网友:
hope的软件可以设置画面尺寸吗,我下的好像不行

网友:
我没有刻录盘和刻录机
楼主能告诉一下你的刻录机型号吗?
我要太贵啊,我想买个,要不然买这个MINI DVD没有意义了,哈哈
楼主的光盘是几倍的?8寸的在哪里买的?提供下信息

楼主:
【15楼】 diyer_zhou
积分:99
派别:
来自:
不好意思是我表述不清,RMVB的后缀直改AVI用NERO刻(刻录的时候NERO会将RMVB自动转成VCD).

试试

【18楼】 zgq800712 SEED
积分:127
派别:
来自:SEED
我没有刻录盘和刻录机
楼主能告诉一下你的刻录机型号吗?
我要太贵啊,我想买个,要不然买这个MINI DVD没有意义了,哈哈
楼主的光盘是几倍的?8寸的在哪里买的?提供下信息

1、是个DVD刻录机就成,我电脑上是Pioneer 先锋,用了几年,啥型号不清楚,现在市场价应该小于200元
2、光盘那里方便那里来(电脑城/网购),上次用的是麦克赛尔(Maxell) 2X DVD-RW 1.4G 8元,在京东买的。另不可擦写的, 8x 1.4G 8CM DVD-R 10片 桶装16至18元,也不错

网友:
2X  是刻盘的速度吗? 太慢了把

楼主:
可擦写的是这样

网友:
哈哈,刚才去京东上看了喜爱刻录机的报价,最便宜179 LG的;

网友:
刚才去淘宝以前买过东西的一家看看
【PC大佬】华硕24X DVD刻录机 SATA串口刻录机 DRW-24B1ST
一 口 价: 189.99元 至浙江:快递: 7.0元 EMS: 20.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4d46d67347ac1f57aeab2682b631f8b.htm

网友:
郁闷,为什么我刻录MP3都不能用呢? 刻了三张都是这样,连自己的刻录机都无法读取了。
盘一放进去工作灯就一直闪个不停, 我担心把激光头搞坏了,就赶紧把盘退出来。
不管是刻录DVD音频还是刻录DVD数据都不成,开始以为是买的盘有问题
拿回去,他们刻一下都可以用,就更郁闷了。
我自己刻大的光盘都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刻录机是华硕的DVD-RW 2410

网友(2012-05-25):
顶一下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