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B串口接收的问题,模块正常启动后,发送AT指令却无回应。

楼主(2009-08-20):
各位好,最近调试GTM900B遇到个问题,GTM900B正常启动后,串口收到 "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 报文。指示灯显示也是正常的,用手机拨打该号码,串口也能收到“RING”。如果通过串口给GTM900B的19脚发送AT指令,串口却收不到任何回应,比如发送 “AT” 无任何串口数据返回。在比如发送“ATE1\r\n”,也无反应。发送“ATD13951641774;\r\n”也无反应。我仔细确认了下,可以肯定CPU的串口发出了这个指令,GTM900B模块以前是好的。
    LPC2214的串口0的TXD0经过一个 10欧姆的电阻,再经过一个4148二极管接到GTM900B的19脚。详细的电路图,在后面。
    小弟实在是弄不明白是什么问题,折腾了好几天了,请大虾们指点下。

GTM900B电路图 (原文件名:GTM900电路.JPG)

网友:
你这里的问题,开机成功。拨打电话,有RING出来。
表明电源供电基本OK;
模块的RXD0->CPU OK;

AT 不回OK,ATD13951641774;\r\n无反映。
问题在TXD0这里。试试将4148二极管去除

网友:
提醒GTM900B 已经停产。替代产品为GTM900C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过……

串的4148有问题?
GTM900B对串口要求貌似有点高,要中规中矩地用

从现象看是GTM900B没收到你的指令,看看是不是波特率有问题,2214在设计中通常用12M时钟,这样是得不到标准波特率的
重新调下波特率试试,通过调预分频和波特率寄存器尽量逼近标准值,估计就OK了,正偏差不行就试试负偏差

楼主:
谢谢上面的两位大虾。
先来回复一楼,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待会试下把4148去掉,
对于第二个问题,提醒GTM900B 已经停产。替代产品为GTM900C。
这我已经知道了,手上有一块GTM900B和一块GTM900C。相同的电路(就是上图的电路)GTM900C也可以正常启动,电话也可以打通。
不过串口收发都不对。实在很无语。因为,GTM900B串口收是对的。我想着先把GTM900B调好了,再调GTM900C。谢谢一楼的好心提醒。

再来回复三楼,
板子上的2214的晶振是11.0592的,波特率应该没问题。我试着用PC的串口直接给GTM900B的串口发AT指令也是不行。
我曾怀疑过是不是电平不匹配的问题?2214是3.3伏CMOS电平,GTM900B高电平输入电压  1.85 3.14  V ;VIL 低电平输入电压-0.3 0.9V 。感觉CMOS的高电平比3.14V高,不过别人都用起来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还是先把4148去掉看看。

楼主:
呵呵,好了,去掉就OK了。⊙﹏⊙b汗。
再问下一楼的。
为什么同样的电路换成GTM900C就收不到串口数据,打电话是可以打通,指示灯也正常,就是串口收发都不行。

网友:
这种收发都不行的问题,有开发板的话就确认一下波特率,确认是否改为别的波特率;(GTM900C的默认波特率为9600。)

另外确认GTM900C的电平方面。900C的IO口驱动电流相对900B要小一些。
900C的RXD的电平为2.85V,你可以试试电阻上拉。或者用三极管电平转换;
详情参考《GTM900-C 无线模块产品概述V1.01_0520.pdf》

如果你这是在做项目,做900B的电路没有意义。

如果你要现在正在重新布板,建议采用EM310模块。EM310模块和GTM900C同一个TI平台。EM310比GTM900C多了1个VDD-IO脚,同VDD-IO管脚接3.3V电平来控制RXD0的输出电平能和3.3V的CPU RXD脚电平匹配。TXD0和CPU的TXD连接通过一个250欧姆连接。
详情参考《EM310产品概述V1.03_0601.pdf》

还有一个推荐使用EM310模块理由是:EM310和华为CDMA模块的接口兼容,这样G网C网可以合用一片电路板。

欢迎直接和我联系!

网友:
楼主直接加1N4148,明显在不同的模块上出现了临界现象。不知道是否用示波器看过,高电平经过二极管后是多少,再对照手册看看要求的电平,不过华为的手册描述是有够简单的。严格的做法是使用OC门电路来匹配电平,通过参考高电平可以做到非常准确的匹配。不严格的做法,就是串电阻,具体串多少,根据MCU的IO驱动能力来定,串电阻还能抑制电平突变时的毛刺。

EM310的设计,需要VDD-IO,我理解这就是一个OC门了,但是华为手册上还要求串电阻,而且阻值计算下来还不小,这样其实也麻烦。我现在的做法就是直接将VDD-IO连接到VDD,反正他们引脚是靠在一起的,余下做法就和GTM900C一样了。

EM2002和EM310接口兼容,但是EM200可不需要VDD-IO,而且EM200比EM310大一圈,电路板的布局要考虑好,否则照样用不了EM200。

楼主:
谢谢上面的两位大哥。
先来回复6楼的 QQ1013182577 yu。
多谢你的提醒,我看了下,GTM900-C 无线模块产品概述V1.01_0520.pdf。
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串口电平转换设计过程中,建议电平转换芯片的电源电压与我们串口的接口电平2.85V(±0.1)基本一致,避免导致将模块的串口输入拉高,从而影响模块内部的工作稳定;串口信号的电平,请注意保持在2.85±0.15 伏范围内最佳;”这是手册的原话,我的串口转换芯片是MAX232,所以把+5V加到了RXD,我把RXD和232之间的连线断开后就好了。
EM310价格如何?我现在只是在做设计,以后要交给别人做项目开发,一开始画的时候就是以GTM900B为基础的,没想到GTM900B停厂了。卖芯片的给我推荐说GTM900C可以替代GTM900B,所以就买了GTM900C。以后可以考虑EM310,如果便宜的话。

再来回复七楼的 Appcat 苹果。
这个电路图是别人用过的电路图,他是用的IN4148,效果也可以。没用示波器看过,用电压表量了下,TXD输出3.3V的时候,4148出来,接近3.19V。我把4148去掉,直接用个10欧姆电阻替代,串口就能发AT指令了。
这里问下,能否给个EM310的参考电路,方便我将来的设计。

网友:
GTM900C的价格和EM310的价格一致。
EM310为华为主推产品。
GTM900C是为了GTM900B停产后,老用户有东西可用而推出的产品。

楼主:
好的,能否给个EM310的参考电路图,方便我设计。
这两天,几个问题顺利解决。
在这里,谢谢QQ1013182577 yu大哥给我的帮助。

楼主:
你自己注册的名字不就是
QQ1013182577 yu吗?
所以我说
谢谢 “QQ1013182577 yu”大哥。O(∩_∩)O~

网友:
老大已经选用了EM310.让我来负责做DTU。先顶起来。各为大侠多关照一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