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加速度传感器lis35de 及LIS302DL的应用交流贴;

楼主(2009-08-20):
有用ST的lis35de 的加速度传感器的吗?
datasheet资料感觉不全,都没怎么介绍
如何运用,譬如 out_x ,out_y,out_z,
出来的原始数据如何转化为加速度值 g,
三轴的加速度值,是不是要矢量和,等等;
还有一些经验值,都需要反复试验才能得出结论,
而网上这些资料又很少;
看来要用它作出很多特色功能,任务还很艰巨!

  有做加速度传感器的可以交流;
qq:185535389;

楼主:
lis35de datasheetourdev_472939.pdf(文件大小:594K) (原文件名:LIS35DE.pdf)

网友:
在那买哈?买不到~怎么用?

网友:
ppa2001:昨天给你发了封邮件,能帮我解答下吗,谢谢!

楼主:
ppa2001
打这个电话问问:13825225651

网友:
感觉和AD的道理一样啊,你可以先通过命令选择量程,然后根据量程和分辨率就把实际加速度算出来了,

比如331DL,如果是+-2G的范围,好像分辨率是64bit/g,这样你读的数不是就可以算出加速度了么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比如一般量程都有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而且一般相差还挺大,比如1.8g-2.2g,典型值是2g,这样在算具体数值的时候

可能会有将近20%的偏差,这该怎么处理呢?也没有实际的标定环境?

不知道zero-g level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如果不处理在算俯仰、翻滚的时候会有多大的误差呢

楼主:
我好好研究一下,资料太少,我参考其它型号再理解一下!

网友:
正在研究LIS3LV02DQ,等板子整出来看看。

楼主:
加我交流啊^_^

楼主:
奇怪,我把单片机引脚连到传感器上,vdd没接电源,测量vdd电压竟为单片机供电电压5v,
不知是芯片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奇怪

楼主:
芯片有保护,5v单片机io会把它拉为5v,现在lis35de
单片机spi接口已经可以读取数据了!但还需进一步对数据处理!
现简单抓数据图片如下:

楼主:
静止状态数据  AA X轴 高4位 X轴 低4位 ;
                 Y轴 高4位 Y轴 低4位 ;
X轴 高4位 X轴 低4位 ;

楼主:
静止状态数据  AA X轴 高4位 X轴 低4位 ;
                 Y轴 高4位 Y轴 低4位 ;
                 Z轴 高4位 Z轴 低4位 ;

楼主:
随意摇摆波形图

网友:
读的数据明显不对,禁止状态怎么可能有1.5G呢?下面是我的图:

楼主(2009-09-19):
我也觉得奇怪,难道是是初始化错了?
我再仔细看看,谢谢啊!
楼上有qq吗?

楼主:
平放,侧立,直立 三种状态;
谢谢 hexenzhou
提醒,现在已经可以了,我初始化错了!

网友:
现在的难处是判断各种状态,真不知道任天堂的WII游戏机是怎么判断的。
QQ:12046906

网友(2009-12-10):
请问lis35de多少钱一片哇?

网友(2010-03-18):
供应ST 陀螺仪传感器LY550ALH,LPR550AL QQ543570997 ,apm03@bjxmcu.com 金小姐

网友:
楼主能把上位机发给我用一下吗?谢谢 1595024@qq.com

网友(2010-11-15):
回复 楼主:
-------------------------------------------------------------------

我现在正在用lis35de这个传感器开发,刚开始没思路,请教一下,能否给点这个传感器的应用范例资料,和寄存器状态如何设置,我在这里先谢谢了,万分感激了,
          我的Email:281149673@163.com
  十万火急  啊  老板要炒我了 ,拜托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设置传感器的寄存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上位机软件 拉风

网友(2011-01-18):
两位兄弟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2011-05-28):
谁可以把LIS35DE驱动代码发给看下啊!我学习下,不会用

网友:
求教驱动lis35de,879684851@qq.com

网友:
ST的加速度传感
LIS35DE
LIS33DE
LSM303DLH
L3G4200D
QQ:1433511556

网友(2012-06-06):
能不能把初始化代码发给我呀?我邮箱:865196515@qq.com,都调试几天了资料看不懂

网友:
labview 编的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