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可控,1.25-15V,0-2A数控电源,步进25MV,0.5MA,高精密(所有资料)

楼主(2009-08-20):
什么不说先上图

说明一下,标明CZ的那个电阻其实是磁珠,两个连续的0.22欧电阻是用的那种2个连一起的无感水泥电阻作为采样电阻,精度和功率要求比较高。

程序中的AD值后面的小数0.458是根据我使用的电阻取值的,请自己修改。电压分压中我使用的是11倍,所以是乘11.08的。。。(手上没90K了)

键盘4X4的用排线直接插在PORTB上面的,所以没有在图上给出。

大电流的情况下请自行准备风扇,我照片上有,后面自己加的,懒得补到原理图上面了,用一片TIP122接到PD7上面做控制。

做得比较久,其中各种问题,都与模电有关,麻烦了许多人,特别谢谢一直在做五位半表的shichen717的指点。模电果然很痛苦

修改一下写标题的时候夸大了下,我DA给不出负压的,0V做不到,改掉,一下子发的时候太兴奋了

楼主:
补充一点,我编译器用的CVAVR,8M的主频

网友:
这样效率很低的。
为什么不用PWM控制?

楼主:
消耗主要在317那里,其实你那里换成DCDC也可以,控流部分其实效率不低,我试过去掉317,把电流控制单独用,可以上到5A以上(我没更加能顶的负载了)

网友:
什么也不说,顶

网友:
你的LM317,输入是15V,输出能到15V 吗?

楼主:
加高就好了。。。平着输出明显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款电源的只要正负对称,到5V也可以的,老黄牛你不要为难我了。。。OTZ

过2天万用表应该也出来了,到时候再发下一个

网友:
学技术,要精益求精.切莫得过且过.

楼主:
我为了达到精度已经试验多次了,才给出这个方案。按照这个PCB出来的精度为17MA起步,步进是按DA的精度除以以电阻的,电流波动在0.01ma到0.005ma,电压纹波在4MV,已经为我能做出的最好方案了。。。实际上更多的是电流源功能,电压源功能并不是我最着重的地方,只是用于保护器件而使用。我实际使用的时候是加9V的,如果你要输出高,输入再提高才比较好,不然片子白白浪费能源

老黄牛的话我受教了,理解很深刻。我也是以这个来努力。

TLV5638有2种输出模式,内部两种基准,所以其实输出范围远远超过LM317的范围,LM317的存在只是为了这款电源有更多的用途而已

楼主:
而且这个方案给出的线性度很高,电阻算准之后,采样精确度可以达到正负1ma(1A下),0.5A下不超过1MA,

网友:
楼主,能转个99的格式吗? 万分感谢!

网友:
我DA给不出负压的,0V做不到,改掉,一下子发的时候太兴奋了
==========================================================
0V可以做到,只需一个加法器,DA输出+负压,使317ADJ为负电压。
此时0点对应DA的值不是0

两个连续的0.22欧电阻是用的那种2个连一起的无感水泥电阻作为采样电阻,精度和功率要求比较高。
=========================================================================================
无感水泥温漂很差,不适合做采样电阻。

大电流的情况下请自行准备风扇
================================
精密源不可用风扇直接吹电路,只吹散热器,并且散热器远离电路。

网友(2010-05-08):
请问下“大电流的情况下请自行准备风扇,我照片上有,后面自己加的,懒得补到原理图上面了,用一片TIP122接到PD7上面做控制”,TIP122接在PD7上控制是什么原理??扩流吗??

网友:
还有那个AD,DA中的REF是采用AD中的内部基准电压吗??

网友:
还有
是啥意思??RES喝S是什么关系??

网友(2010-09-22):
楼主做的很棒,自己也想做一个,可是五直没有时间,向楼主学习./

网友:
好设计, 刚好一个项目中要用可控电压的设计.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