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惑(关于运放的灵敏度如何调节)

楼主(2009-08-20):
如题,对于调节输出信号强度以下三个图中哪个更好一些?
目前想做一个灵敏度可调范围比较大的放大电路,哪个更合适?
以下三个电路分别用在哪些场合比较合适?

楼主:
自己顶,吸引硬件高手

网友:
如果后面的输入阻抗很高图1和2根本不能调节增益,只有图3,在sin处串入电阻才是王道!!

网友:
又见阿波,这段时间怎么总是消失啊,留言也不回.............
对于上图,你的意思是调节运放的反馈电阻来达到调节放大倍数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