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经济型袖珍示波器,液晶屏元件掉落,请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2009-08-20):
很喜欢bure设计的袖珍示波器,经过漫长的等待(慢递不容易,广州到宁波递了五天,该S的YT!)今天终于收到货,在准备用双面胶固定液晶屏的时候,赫然发现液晶屏下面有三个零件脱落了,有一个二极管还卡在液晶屏框内,估计是运输当中强力导致液晶屏移位,把元件拉掉了。现在麻烦的是元件掉下来不要紧,可它把焊盘都扯下来了,这是挠性PCB,没法再焊了,现在暂时还没通电,先把两个问题搞清楚:
1)不知这三个零件启什么作用?掉了有什么影响?
2)坛子里这么多高手,看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修复。

最近烧上这类示波器了,感觉挺奇妙的,一个示波器可以做得这么袖珍,外观也漂亮,真的不错!!呵呵。。。

当时脱落的样子 (原文件名:1.jpg)

三个元件在板上的位置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包装没那么菜吧,我的包装得很好!

楼主:
呵呵,说实话包装简单了点,就薄薄的泡沫绕了两层,再用一橡皮筋箍住。至少四周再用泡沫、气泡袋多填充点就安全多了。

观望的人多,咋就没人说说处理办法捏?

网友:
这类PCB好象用风枪可以把元件吹上去的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用烙铁焊了,注意的是烙铁温度须在320度左右!

网友:
跟我一样的包装。

网友:
z这样的焊接特简单了吧

网友:
我提意先用万用錶找出对應接線位,在原來的焊位貼上胶紙作絕緣
再用幼銅在接線位引線焊接该三粒元件

楼主:
【7楼】 t485409
---------
我也曾这么打算,经查找,如下图的B点可以用漆包线连接到下面的焊点,但A、C两点都是极细的线直接上去到液晶屏那头了,那一端是用胶水封固的,这胶(估计是环氧之类的胶)撬了不损坏连接点吗?即使安全撬开了,屏线应该不会是焊接的吧,估计超声波之类的连接工艺(不了解液晶屏生产工艺)。有类似屏的兄弟可以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
A 、C 我看到附近有个过孔,可否在过孔上面撬开胶,再在上面焊接

网友:
我昨天收到的套件(这次更狠,11天才到货),但是收到的液晶屏上没有D1、D3、R2这3个元件,但似乎和楼主的情况不太一样,不像是掉了的……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这些元件的用处

网友:
手术刀刮开,直接用细漆包线焊上就完了,修手机时飞线是基本功。曾经有个三星手机的屏上我飞过30多根线。BGA下面偶尔会飞个两三根。

楼主:
最近“外援”一直忙得没时间,这两天回来终于有时间做下来完成这个示波器了。之前的问题联系过老板答应补寄一块给我的,可一直没收到。自己尝试了ls的方法还是焊不上(做了十几年工程师,这焊工今天才发现有点汗!)。估计这几个元件也许是钳位之类的保护作用,不管了,先上电再说。。。。。。万幸!!启动、显示一切正常,各种操作也很正常,看来似乎没什么问题!

实在想知道这几个元件的作用,怕万一在某种情况下的异常带给我的误导。哪位兄弟知道吗?

网友:
【12楼】 jxlwy:先上电再说。。。。。。万幸!!启动、显示一切正常,各种操作也很正常,看来似乎没什么问题!

实在想知道这几个元件的作用,怕万一在某种情况下的异常带给我的误导。

----------------------------------------------------------
建议先与淘宝老板挂个号,接下来就放心大胆的用,用坏了再叫老板给换。有网上句名言修改一下后可以这么说:

“妈的!等咱有了钱,液晶屏一次来两块,一块使劲地用,一块就是不用!”那滋味,想起来就爽!

楼主:
淘宝老板似乎神龙不见首尾的,旺旺上的兄弟联系了不是把我当菜鸟叫我上论坛找答案,就是说问问老板,然后就是。。。等啊。。。等啊。。。等啊。。。等啊。。。。。。。。。。。。。。。。。。。。。。。。。。。

网友:
看见你痛苦的样子。。哎!我就8挂一下!

问:1.现在示波器是否能用?
2.淘宝老板是否帮你换屏?要给钱吗?

网友:
复【14楼】 jxlwy 兄:
     在接到您投诉的第二天早上,我已发手机短信“先生,您好!我就您反映的问题,已经咨询了相关技术人员。可能液晶还没有完全损坏,希望您先帮我们通一下电,检查下液晶方面是否正常?谢谢!反馈请邮件到sand-zhu@163.com或本手机”,但也是没收到您的任何回复呀。如果您收到的套件出了问题,还请直接电话联系我为首选。谢谢!

楼主:
【16楼】 sand_zhu
抱歉短信没收到,前两天回来曾打过你联系过我的电话(座机,应该是在礼拜天下午),大概你不在,也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现在已装好,至少目前工作都还正常,按bure的说法,先向您挂个号,如果。。万一。。。液晶屏什么时候罢工了,再联系你吧。再此先谢过!

【15楼】 yijian
还好,这两天玩得正开心,还真感谢bure、paul和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玩意!什么时候有空是否再八卦下?帮我把这个问题搞定?!
★我平时在测波形的时候,常需要Frequency、Vrms和dBm读数,可否在你的界面中将Cycle和Duty两个参数显示换成Vrms和dBm?我也想自己DIY个界面,装了EWARM-EV-WEB-442A,可惜我不会编程,参考了你的帖子还是无从下手,所以想麻烦你给动动手。

网友:
复【17楼】 jxlwy
OK,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