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上的图形识别

楼主(2009-08-20):
今天看了有人出的今年电赛的预测题,有一道仓储搬运小车,我看了看,对于识别不同形状的立方体一直没有思路。高手们能否给个思路。基于单片机的图形识别。

网友:
你都知道是立方体了 还识别什么???

楼主:
问题是你的车得能识别出啊????

网友:
请问楼主,能把具体的题目贴出来吗?

楼主:
回复3楼:题目的大概意思就是有四个不同形状的立方体(椎体,球体,正方体,长方体),小车能识别出来,并按要求把不同形状的立方体放到指定的位置上去!!!是今年电赛网上的预测题。

网友:
一看你们都没看题目   我看楼主也没看
设计制作一个简易智能小车,将四个带有三角形(▲)、圆形(●)、四方形(■)和十字形(╋)标志的立方体分别运送到指定的位置
是这么四个立方体

楼主:
哦 不好意思啊   那楼上的你有什么思路没有啊。如何基于单片机识别出来。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楼主,你们的车现在能跑直吗?

网友:
我也看了这个题目,至于那个图形识别也没什么好办法,那个大哥,可以指点一下,还有那个自动写字笔,谁有高见,交流一下

网友:
数字量输出的摄相头+FIFO-->MCU->提取Y(灰度)数据-->2值化(动态阀值)保存-->(边缘检测/图形匹配)....

楼主:
回复8楼:
还凑合吧。

楼主:
10楼:
那个USB接口的电脑摄像头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FIFO是为了匹配前后两级设备的速度的吗?
最好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我QQ:441241991.

网友:
用红外检测可以吧~!
来晚咯。我的思路就是用红外检测~!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红外测  分辨率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