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HAY电阻S102和VSRJ那种好点啊?

楼主(2009-08-20):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是S102吧,记得在掏宝上看到这种VSRJ的温飘都到100PPM.
不知道真的这么夸张吗?

网友:
在套包上看到楼主几百个几百个的买,颤抖阿,顺便问下楼主套包上的这些电阻在你的法眼下还过得去嘛,套包上也看到你买了 AD588BQ,入得了你的法眼嘛?可以的话我也想买两个 AD588 玩玩。

楼主:
应该是S102吧,记得在掏宝上看到这种VSRJ的温飘都到100PPM.
不知道真的这么夸张吗?

*********************************
100PPM是不可能的,我用的5毛一只的DALE电阻也才15PPM的温漂

网友:
LZ 看看贴的图片,店家标的100PM,标错了吧,可能.

楼主:
我粗略测试,温漂VSRJ和S102差不多的,估计在5PPM以下,等有空我去仔细测量下.

我这种是0.01%精度的,如果温飘是100PPM的话,只要温度变化一度,阻值就变化0.01%.阻值精度超标了.所以应该是店家标错了

网友:
S102是Vishay最常见的嫡系金属箔,所谓S系列。
VSR系列是Vishay的低成本金属箔,指标要稍微差一些,温度系数是4ppm/C。
VSRJ是5mm宽脚间距的(VSR是3.8mm)。

楼主:
谢谢lymex的解答, 日本的AE和S102,VSRJ相比性能又如何呢?

网友:
AE 的XT系列电阻的温飘是+-5PPM,0.01%的精度。老化参数不很明确,约25PPM/年。
看来距离Vishay还是有些差距呀

网友:
AE的电阻性能上距离Vishay的稍有差距,但不明显。Vishay的电阻也许用的多了或者有很多早期的,曾经见过好几只有自然损坏的现象发生,说明有可靠性的问题。而AE的和TDK的就没发现失效的。解剖看,Vishay电阻失效的原因,大部分是接头产生问题,少部分是防潮没做好+环境不好造成内部产生铜绿。而AE和TDK的金属箔结构设计的就更合理些,失效率低也理所当然。

楼主:
我解剖发现AE电阻的脚和电阻体是软线连接的,VISHAY的是管脚跟电阻体直接连接的,这可能更容易受机械硬伤的原因吧?

今天测试了下,发现VSRJ是正温度系数的,AE是负温度系数的,两个串联或并联就可以抵消一部分温度系数了!!!呵呵呵

VSRJ的温度系数确实不大,在5PPM以下,有些个别的温度系数很小,甚至很难测量到。说明质量还是过的去的。

楼主:
还有我发现VISHAY电阻体表面有一层油涂履,外面再加一层硅胶,最外面是树脂,这样三层防护,可能使它老化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