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AVRstudio 编译问题,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 needed by `

楼主(2009-08-20):
编译出错,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8clock.c', needed by `m8clock.o'.  Stop.
哪位指点一下,新装的软件AVRstudio 4.17 不知道什么问题
不是我懒,搜索现在总出问题。
先谢过了

网友:
先用英文路径试

网友:
很多時候是有中文路徑名 出錯的
我現在是遇到 怎麼關掉后, 重新打開不了, 裏面的c源文件和h文件 都要重新添加進來的,  還是這個軟件就是這樣的?感覺很怪的。。。。有人知道否?

楼主:
路径绝对是英文路径,

楼主:
不知怎么回事,我新建一个工程就行了

网友:
那你工程建好后,關掉呢 ? 打開能看到c源文件嗎? 我是要再添加進去的? 你的呢?

网友:
喂,  怎麼說?關掉后 重新打開 能看到c源文件嗎?

网友:
不要用太新的软件了

网友:
软件公司很多时候老是升级,烦人

楼主:
关掉再打开一切正常,能看到c文件

网友:
MakeFile里添加.C文件路径出错!或者名称输入错。

网友(2012-10-06):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当清出当前配置后,编绎是对的
如果再编绎就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