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角传感器是什么,和加速度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20):
想测量电机体与水平面的倾角,但电机有一定的震动,单纯用加速度传感器测倾角只能是静态的,震动时候测不准啊,有大虾帮忙说说么?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东东,帮忙顶一下!以前看过加速度传感器的波形,感觉高频干扰不少!个人感觉可以使用软件滤波。

网友:
因为加速度传感器测倾角是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在震动的时候,根本无法测量重力加速度。

网友:
倾角传感器同样利用重力加速度在水平方向的分量测量的。

网友:
2007年 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我们组做的跷跷板那个题  就是用倾角传感器模块(5CM*5CM)做的,精度相当高!!!

3 楼说的对! 倾角传感器同样利用重力加速度在水平方向的分量测量的。

但是与加速度传感器相比,这个更加专一,应用方向窄一些.专门测倾斜角度.

你想测电机的倾斜角度,用这个也不好安装,倾角传感器安装的平面必须选好,而且要求平稳\牢固.

我建议你想个办法,把电机的倾斜角度通过什么东西表现在另一个相对抖动下得多的物体上,然后利用此物体来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说说你用的倾角传感器模块是什么么?

网友:
MSA-LD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