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个山特TG1000 UPS,一到手就被我拆了,看看里面有啥

楼主(2009-08-21):
TG1000
输出功率 1000VA/600W (这VA与W是什么关系,呵呵)
对于300W的负载停电后只能维持大概7分钟的供电时间(好像说明书就是这样描述的)

发现里面只有一只高频变压器,想想是不是高频PWM积分成50HZ的220V电压输出呀,(我原以为里面会有一只大功率大体积的低频变压器呢,哈哈)!
不说了,上图
--------------------------------------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到600W,强

网友:
VA是视在功率,也就是电压×电流。
W是有功功率,相当于视在功率×功率因素。

楼主:
【3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1369
派别:
来自:GZ
VA是视在功率,也就是电压×电流。
W是有功功率,相当于视在功率×功率因素。

------------------------
这样一说就明白了,是不是说从电瓶到输出的功耗,能量转换效率是60%呢

网友:
高频变压器是24V升压至330V左右,然后全桥方波输出。
1000VA/600W 是行业内的叫法,你当它600W用就是了。3楼的解析正确。

网友A:
不是升到330V,是220V,输出的是方波.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那请教LS的几位高手,这个的输出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输出当然是50HZ,
高频变压器是升压的,然后整流为直流高压,然后再输出50Hz方波。

网友:
它使用了高频变压器,那如何保证输出的在50HZ呢?

网友:
那如何保证输出的在50HZ呢?
-----------------------------
098-88620-00那块板干的事

网友:
多谢LS的,但是上面的图片不清楚,能不能具体讲讲?谢谢了!

网友:
LZ的电池不错哦 我以前拆的也是山特的 电池是市场上比较便宜的循环铅酸

楼主:
【13楼】 ajin505

积分:72
派别:
来自:
LZ的电池不错哦 我以前拆的也是山特的 电池是市场上比较便宜的循环铅酸

---------------------
是不是被JS换了电池,我就是听说有JS会拆原装电池,所以打开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找人买的 应该不会吧 可能我的比较低端 功率好像只是你的一半 做工也不怎么样

网友B(2012-10-01):
前天朋友搬家吧一台山特TG500给了我,这UPS每次工作时间就只有几分钟,以为是蓄电池没电,后面给整一个汽车用的100AH的蓄电池接上去,也是工作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后面在网上了解到,该UPS时间是由单片机控制的没法改装的。。。想把它改了变为逆变器了,只要一接上蓄电池就让他一直工作,不过不知道怎么改,,。。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天朋友搬家吧一台山特TG500给了我,这UPS每次工作时间就只有几分钟,以为是蓄电池没电,后面给整一个汽车 ...

长时间它扛不住的,这个就给你提供个关机时间,你还想做成在线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它扛不住的,这个就给你提供个关机时间,你还想做成在线式的?

看了,可以给它的管子都加上或换上大的散热片,加装一个电脑用的散热风扇吹高频变压器,应该好使吧!,

而且用它来应急家里没有电灯时候点个节能灯也不错哈。

可惜,这玩意‘没持久力’搞不起啊
http://www.go-gddq.com/html/s738/2012-09/1049565.htm  这网站有它的相关电路介绍。不过没法搞

网友:
这个非常不容易 ,赞一个。

网友:
难道是dcdc到高压300v,然后方波调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的散热片很有创意,像死人的神主牌。

太节约用料了,工艺就没法看了

网友:
十多年前拆过一台山特的UPS,那个做工真的好的没话说。前些年想买一台来用用的,可是拆开一看,完全不同,就和楼主这样的,然后电脑城里都是这样的货。是真是假也没去断定,只是就没有买UPS的冲动了。

网友B:
UPS就算了,就像弄个逆变器,能带动一些灯,我们这边的变压器常常爆,停电。晚上停电的时候确实很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可以给它的管子都加上或换上大的散热片,加装一个电脑用的散热风扇吹高频变压器,应该好使吧!,

改装还不如买个成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PS就算了,就像弄个逆变器,能带动一些灯,我们这边的变压器常常爆,停电。晚上停电的时候确实很实用啊 ...

12V电池组加三串高亮LED,高效低费用。

网友:
这个散热器看起来确实很蛋疼,呵呵。标VA的功率都是虚标的,你带不了那么大,质问他,他说没错啊,还要乘个系数......结果1KVA成了600W。

网友:
为何用这砖头式的散热器,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2V电池组加三串高亮LED,高效低费用。

还是逆变器好,没电的时候家里的总闸打下来,直接将逆变的输出接到家用插板上,家里的其他灯管就都可以用了。来电的时候再把逆变器的输出拔掉,再爬上梯子吧市电大总闸打回去。

按是这么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是逆变器好,没电的时候家里的总闸打下来,直接将逆变的输出接到家用插板上,家里的其他灯管就都可以用 ...

万一没有取下逆变就合闸,你家就是火灾现场~~

网友:
学校教的不是知识,是洗脑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升到330V,是220V,输出的是方波.

大哥,行内都是升压到330V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专门测了一下,是220V,输出的是方波。只用PWM正弦波的,才用310V。否则电阻性负载会超功率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万一没有取下逆变就合闸,你家就是火灾现场~~

用在线式的就没这个烦恼了。

网友:
珠海山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在线式的就没这个烦恼了。

不是在线的问题吧?他要把他的逆变器并入电网,其实需要的是并网装置(主要是幅度、相位控制,但是他这是方波,根本就不能并网)。。。

网友(2012-11-14):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请问UPS的蓄电池容量怎么计算?目前知道的参数:UPS功率为700W,蓄电池电压为12V,采用逆变器的方式,所带负载是交流伺服电机。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