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的问题,示波器上显示的干扰波形是怎么来的?怎么消除呢?

楼主(2009-08-21):
困扰我的问题,示波器上显示的干扰波形是怎么来的?怎么消除呢?
---------------------------------
基本情况,发现交流接触器的干扰很大,所以为了测试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买了个交流接触器回来,用电路板的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的吸合,1秒钟吸放一次,在示波器的探头接地的情况下仍然发现交流接触器通断瞬间示波器上显示有很强干扰
(注意 我的探头是X10的,所以干扰的峰峰值是8V)
为什么会这样呢?

示波器探针与夹子短在一起,同时再接到电路板的地上 (原文件名:IMG_1247.JPG)

这是我给我干扰源 220V交流接触器,由我的板上的继电器控制1秒吸合一次 (原文件名:IMG_1249.JPG)

示波器捕捉到的干扰(示波器的探针与地夹子都短在一起了) (原文件名:IMG_1254.JPG)

楼主:
郁闷,难道这就是共模干扰

交流接触器直接由市电220V供电,再由板上的继电器控制,可以说接触器与板子是隔离的
板子的由220V-9V开关电源供电
二者除了公用220V市电外,无其它连接,应该是从220V市电端传过来的干扰

网友:
示波器捕捉到的干扰(示波器的探针与地夹子都短在一起了)

那说明示波器俘获的波形未必真实。

楼主:
【2楼】 makesoft
积分:1247
派别:
来自:连云港天新电子
示波器捕捉到的干扰(示波器的探针与地夹子都短在一起了)

那说明示波器俘获的波形未必真实。
--------------------------------------
由于示波器也是市电220V供电,以前我以为是干扰通过市电干扰了示波器的电路造成假像,昨天我买了个UPS由UPS供电给示波器(示波器的供电与市电分开,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

只要将示波器的地夹子夹到电路板的地上在继电器跳动时就会显示有干扰,将示波器的地夹子拿开示波器显示的干扰就消失了

网友:
这种串扰比较复杂,你可能把示波器的夹子夹在电路的任意部分,都能测试出来波形。

用UPS供电,是把UPS的电源从市电上完全脱离了吗?

楼主:
【4楼】 makesoft
积分:1249
派别:
来自:连云港天新电子
这种串扰比较复杂,你可能把示波器的夹子夹在电路的任意部分,都能测试出来波形。

用UPS供电,是把UPS的电源从市电上完全脱离了吗?
--------------------------
是的,UPS与市电完全脱离,把UPS的市电插头拔下来了。
我本来是想分析交流接触器跳动时VCC与GND间的干扰,并想办法滤除干扰,但这样我根本就测量不出VCC与GND之间的干扰信号了

楼主:
实验证明,应该是电磁波通过空间传播的干扰

1 示波器与电路板由220V市电供电
2 把探针与夹子短在一起,放在交流接触器旁边,接触器的供电由UPS供电,即示波器的供电与接触器的供电隔离
3 示波器仍显示有干扰波形
4 把探头远离接触器0.8米,仍有干扰
5 把探针与地夹子拿开,干扰变更小。说明示波器探针与地夹子短路构成回路感应电波的能力更强
综上 应该是交流接触器线圈吸放瞬间,线包上存储的能量无法释放通过电磁波的形式向外释放,这家伙干扰也太大了吧!

网友:
地线夹子的线尽量短粗,和探针包围的面积尽量小些,再看结果

楼主:
我把探头从示波器上取下,波形就是一条直线

网友:
20nS  就是  50M啊

空间耦合是有可能的

网友(2009-11-15):
相当同意  9楼fHimemhacker F.H.的观点。
接触器是感性负载,在吸合时有会有很强的干扰。
这会的探头就好比是收音机的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