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写的程序带MSCOMM控件!发布失败,请教

楼主(2009-08-21):
我使用VC6。0写了个串口通信程序。使用了MSCOMM控件
我发布的RELEASE版本在其他计算机上不能使用。请问大家遇见这样的问题没有?
听说要注册控件。有没有人遇见过?
THANKS。。。。。。

网友:
遇见过.....

MSCOMM控件需要注册。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类去写的,这样可以减少注册,不过也是用install shiled打包应用程序这样就可以在安装的时候顺便把组件也注册了!

网友:
可能你工程属性是动态 要static

网友:
把MSCOMM32.OCX拷贝到system32下,
在开始运行里输入
regsvr32  MSCOMM32.OCX,运行。

可以用程序本身注册,也可以install shiled做成安装包的时候注册。
不过多串口模式可能会出现错误,最好用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