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

楼主(2009-08-21):
这些天我一直在调试一个AVR128的板子,但是通过JTAGTCE mk2仿真器下载调试,总是不成功。不是不能下载,就是下载了不能单步等运行。我搞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想请你指导一下。

网友:
我成神仙了,如何指导?

楼主:
不好意思,马老师,没有给你说清楚,谢谢你关注我的问题。我用的编译器是IAR直接在线仿真调试,仿真器用的是JTAGTCE mkII,单片机是ATMEGA128。复位电路是阻容电路配合看门狗复位电路,电路应该没问题。原来用看门狗芯片是MAX813L,后来发现复位逻辑电平反了。用AVR Studio软件读取原件信息,可以读出来,但是IAR直接下载调试时,出来两个致命性错误警告,然后就死机了。OPTION内部设置都是正确的。
FATAL ERROR
Time when waiting for silence
Session aborted

昨天我又焊了一个板子,只焊了单片机、复位电路、电源等最小系统,看门狗芯片换成MAX706了。现在可以下进去了,但是各种调试按钮都是灰色的,无法使用。我感觉是不是单片机坏了,准备再换一个单片机试试。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一些没有,你感觉会有些什么问题。

网友:
关于单片机是否坏了的问题,我想你写个hello world点颗led就知道了, 不需要调试器来折腾. 直接上拉rst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排除掉RST的问题。
调试是回事,排除问题脑子得清楚.

楼主:
谢谢三楼的关注和提示,只是我这是一个成系统的电路板,不容易再接其他元件,因此才没这样试。上午我换了一个芯片试后,又可以仿真了。我感觉我这个仿真器好像也有点问题,不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