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无刷电机控制中电流环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控制呢?

楼主(2009-08-21):
我的速度环调好了不知道电流环怎末控制了?

楼主:
做过的给个控制思路也好!谢谢

网友(2017-02-22):
8年了。。有没有答案了。。。。。

网友:
楼上这坟刨的真溜

网友(2020-07-30):
11年了,这个问题没人回答,简单的说就是 电流环在保证不超过电机绕组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的情况下,加快速度环的响应。

网友:
瑞萨的应用笔记中有关于电流环的调节的信息。
不要问我链接,有兴趣的自己去找。
可能电流环调了,速度环又出问题。

也是奇怪哈,电流环的整定都是大家缄默不语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