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0537A烧录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1):
我烧录时用的是FLMDO TX RX RESET VDD GND 六条线;我已经量了RESET脚的连接问题,连接没什么问题的。请问烧录时有没有其它方面需要注意的?

网友:
仔细对照一下接线图,看看晶振,你是直接接的实验板吗?

楼主:
恩,是直接接到实验板上的,用MINICUBE2烧写程序的,晶振是20MHZ接地电容是20PF的,接线没问题的。

网友:
Reset10K ohm上拉
FLMD0 10K ohm下拉

TxD6和Rxd6

网友:
同问阿 搞了一天也没有弄出头绪来

网友:
dddddddddddd

高手帮忙

网友(2009-10-19):
有用0537的 我这边可以支持  联系方式是 曹林锋 13585527636

网友(2011-05-06):
烧录器侧面有两个可滑动的小钮,其中一个是控制电压的,有指向3V的,也有5V的位置,你看看小钮处于几V的位置,试着用笔尖滑动改变一下其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clk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