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测量模块的电流波形啊?

楼主(2009-08-21):
想把RF模块的电流波形抓出来 但是不知道怎么可以做到?请问大家有什么号办法吗?

网友:
在电源上串一个小电阻,用示波器量波形.

楼主:
momo  大概窜多大的电阻?系统和模块的电阻大概是14k  我窜了一个14k的电阻试过看到的波形怪怪的

网友:
14K
haha

根据电流计算吧
电阻太大,分压太高,影响工作状态
电阻太小,取电压太小,噪声太大看不清楚.

一般RF发射电流10多mA,电阻取10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