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03,郁闷死了,请用过的兄弟指教。谢谢

楼主(2009-08-21):
做DDS发生器的使用,想用AD603实现输出可调,使用AD603典型接法,0-40db,电路如下

接上1通2通,发现很郁闷,增益不可控,而且根本没有放大信号,全是噪音,反而干扰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在-1~1V中,H和L脚,L接地,发现当H接VCC时,根本不放大,接GND,虽然放大,但是严重失真,不符合 G=40Vg+20db

片子肯定是真的,AD申请的样品,还有就是H和L的电压范围,有人说是1.2-2V,但是datasheet上没限制,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输入100欧匹配接了)

接+5 (原文件名:09082113070d208e7c4482cf30.jpg)
接5V时候的波形

接GND波形 (原文件名:09082113070d208e7c4482cf30.jpg)
接GND波形

网友:
我也弄不出来啊
我用proteus仿真的啊

网友:
我也仿真出来了,实际电路调试不出来

网友(2009-09-25):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AD603不能拿来做PGA,他里面的增益控制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目的是保持输出信号幅度恒定,应该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巍坤示波器就用的AD603,问问他

网友:
我也试着用过
AD603这个放大器很容易自激,输出直接接示波器放大倍数15倍以上就不行。
电路的走线要非常注意,我是用万用板焊的,线用手拨一拨就不自激了,不知道线到底该怎么走。

网友:
GPOS和GNEG电压差有范围(-0.5V~0.5V),不要超过这个范围。你第一张图绝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