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在C语言中的存储格式(理论与实际不一样)

楼主(2009-08-21):
浮点在C语言中的存储格式

    IEEE规定的浮点数的机器表示:
    32位机器的 float 是4字节的,共32位。
    第1位是符号位,接着8位指数位,接着23位基数位。

    我们来看看浮点数3.2 :
    3.2的二进制表示为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2^1,由于第一位总是为1,去掉第一位,得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取前面23位,则基数部分为10011001100110011001100。
    我们再来看指数部分,指数是1,根据规定,指数统一+127再转换为无符号8位2进制数,1+127=128 (1000 0000)。
    最后加上符号位,最终得出3.2在内存中的表示形式,即:
                0100 0000  0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利用Microsoft Visual C++ 6.0验证如下: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float *f,a = 3.2f;
        unsigned int *p;

        f = &a;
        p = (unsigned int *)f;

        printf("a = %f\n",a);

        printf("%x ",*p);
        printf("\n");

    结果显示为404ccccd,即为01000000 01001100 11001100 11001101。我们发现与上面的分析结果有点不一样,即最后一位为1,而上面所得的结果为0。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2009-11-11):
是不是这个也满足四舍五入啊,第二十四为应该是1,应该代表相应数量级上的0.5,这样四舍五入就会向前进一位,第二十三位就变成1了。仅供参考。

楼主:
为了检验楼上所说,这里使用浮点数3.3,按照浮点的存储规则,可得出理论上的存储结果为0100 0000 010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表示成16进制为 0x40533333。通过上述程序验证如下:

    运行结果如下:

    在这里先将3.3表示为 1.1010 0110 0110 0110 0110 0110 0110 0110...2^1,从这里可以发现小数部分的第24位为0,如楼上所说,此时的结果正确。

    为了再次验证,这里再使用另一个浮点数3.4,它的二进制形式为1.1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取小数的23位为1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小数部分的第24位为1,如果楼上所述正确,则此时的23位小数部分应该为1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10,即第24位进一位,加到001上,得010。则可得出理论上的存储结果为0100 0000 0101 1001 1001 1001 1001 1010,表示为6进制为0x4059999a,通过软件验证如下:

    运行结果为:

    由上图可以看到,结果为0x4059999a,与上述结果吻合,说明楼上所述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