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IC怎么加源文件

楼主(2009-08-21):
我有一程序,要用到两个16F877的IC,但是两个IC怎么加源文件呢?

网友:
一个的你会不会加呢?

楼主:
一个IC肯定会加了,但是两个IC程序不同啊,HEX文件肯定可以加,但是ASM文件怎么加呢?

网友:
你不可以把他们分别加载,分别编译吗?把ASM文件放在不同的文件夹,总能生成不同的HEX了吧。即使在同一个文件夹,只要ASM文件的名字不一样,加载后生成的HEX文件名也不会一样的。人后在重新加载就行了。我玩单片机之间的串行通信就时这么做的。

网友:
为什么要加ASM文件? 莫非你还在使用Proteus内置的PIC汇编器开做开发?
ASM文件不用加,在MPLAB IDE中分别编译出两个目标文件。两个单片机分别加载即可。

楼主:
全是高手,这些东西没听过,我全是按照proteus的操作指引做的,但不知不加ASM行不行,因为我是用的汇编,去试一试,多谢两位。

网友:
直接加hex文件就可以了,好像双击要加的mcu就可以找到添加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