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210 开机 只有背光亮,无显示,怎么弄呢

楼主(2009-08-21):
TDS210 开机 只有背光亮,无显示,怎么弄呢?

楼主:
电源板
排线 1:5V
     2: 5V
     3: 0V
     4: -4.5V
     5:-23V
     6: 0V
     7: 好像是背光控制信号,0V

有谁知道以上数据对吗

楼主:
LCD:5.7寸液晶屏FSTN单色

型号LTBHBT349H2K

接口定义如下:
1.Vadj (Vo)     对比度调节,负电压     -10V~-22VDC
2.Vee              LCD供电,负电压     -23V~-25V
3.Display Data Signal
4.Display Data Signal
5.Display Data Signal
6.Display Data Signal
7.NC
8.Vss
9.Vdd                                  +5V
10. CP2 ,CLK时钟,1.89MHz CLK (528ns period)  50% duty cycle,appears in bursts  CLK
11. CP1 ,Input Data Latch Signal,19.3KHz CLK(51.7us period)  16% duty cycle VFRAME,LY,FRM行频
12.S(FLM)Scan Startup Signal场频,75.5Hz CLK(13.2ms period)   0.4% duty cycle即1/240 duty     VLINE,  LP场频

机械参数:对角线145mm,5.7英寸,x=116,y=87mm,尺寸178X110X8 mm
电气参数:分辨率320 X 240,60cd / m2,0.33X0.33,FSTN / TSTN type,负显,对比度可调,12点钟,Normally Black,黑白,带温度补偿,-20~70℃,常温暨广温高对比液晶

测接口电压如下:
1.Vadj (Vo)                     0.29V
2.Vee                           0.34V
3.Display Data Signal           5.07V
4.Display Data Signal           5.07V
5.Display Data Signal           5.07V
6.Display Data Signal           5.07V
7.NC                            0V
8.Vss                           0V
9.Vdd                           4.8V
10.                              2.52V
11.                              0.03V
12.                             0.00V

好像不对,是否主板有问题?

网友(2009-11-10):
你的这台TDS210修好了没有?

楼主:
没有,躺在桌子底

网友:
先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