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光电对管--干扰

楼主(2009-08-21):
今天做红外对管时发现,不管怎么调制解调,但外界光的强度太大的时候 (比如中午的太阳光)接收管就时一直处于导通的状态,此时接收管根本没法理睬发射管发过来的信号。
请各位看看,能不能在不用改造机械结构的前提下,排除外界光源的干扰。

网友:
1.增大信噪比。
2.调制信号。
关于调制信号,我曾经用ADC采集发射管通断状态下接收管的电流,两个状态的差值作为输入,效果不错。

楼主:
但是,问题时在外界光太强的情况下,接收管一直都时处于导通状态啊

网友:
对此问题我也是非常头疼,,

现在我解决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外界光线,,,,

关键是外界光线过强,接收管直接导通,,其它的光线就没用了,,,

网友:
所以,增大信噪比是第一要务。不过也不用增很大。
我测试时用2mA的发射管电流在太阳灯直射下可以正常接收并分析灰阶。
结果,使用环境是接近40个氙气大灯照着,死翘翘了。
15个氙气灯照着也没事。。。可惜,没有机会改参数了。。

网友(2009-09-21):
新手来回答下,说错的地方见谅,希望指正:
我感觉是强光下管子饱和了,不在接收交流信号了。
找个B集引出来的管子,然后给B集固定下电压试下.!

网友:
用个红片片挡一下可能行。
吸收掉红色以上的波长。

网友:
调制+电容隔直+放大 应该有效果

网友(2012-04-25):
这个真的有点头痛,尤其是在工控方面,有的地方又必须用红外线来检测,但检测距离和强光始终是个问题,希望有高手能出来帮助解答.

网友:
这个不是单纯电的问题,需要加滤光遮光措施的,甚至要考虑波长的问题

网友:
看你是什么发射管和接收器,两者的光谱特效要一致,可以用滤光片,根据你发射管的波长和接收器接受光的波长进行选择。

网友:
好还是要用外部物体遮光最好,个人见解。

网友(2013-04-23):
就是那个接收头一下子达到完全导通了.
光线再加强也没变化了..
但是38K的一体化头子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顶一下.

网友(2015-11-06):
我这也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感觉电源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