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usb blaster找不到EPM240的JTAG

楼主(2009-08-21):
自制的usb blaster对EPM240的JTAG老是找不到
显示: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Fri Aug 21 21:44:32 2009
还有对程序的编译有5个警告:
Warning: The high junction temperature operating condition is not set. Assuming a default value of '85'.
Warning: The low junction temperature operating condition is not set. Assuming a default value of '0'.
Warning: The Reserve All Unused Pins setting has not been specified, and will default to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Warning: Can't generate output files. Specify command-line options to generate output files, or update EDA tool settings using GUI or Tcl script.

但可以在烧写芯片的地方找到usb blaster

楼主:
用并口的可以烧写EPM240的

网友:
可能是后端的接口电路有问题,我当时做的是有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后来发现焊接有问题。

   当时做的情况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03953&bbs_page_no=1&bbs_id=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