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长时间(一个月左右)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只能发不能收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9-08-22):
紧急求助

网友:
啊? 不会吧,我用过大概50片,貌似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了上万片,现在部分网络环境中发现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片子的BUG?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tcpip协议啊,我用lwip+ucosII 在做线程的时候,在线程里面用信号量,会出现发了几次数据后,就再也进入不了线程了的问题。请问你们有遇到过吗?

楼主:
LS,没遇到过.

只实现了UDPIP,没用操作系统.

楼主:
不断电,RESET一下芯片,恢复正常.

网友:
多数是软件问题.

楼主:
也怀疑是软件问题,但故障很难重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稳定运行了半年以上时间。

楼主:
发正常,说明单片机和j60的spi通信是正常的。

只是收不到数据,有可能是芯片bug.我用的是查询方式:先读EPKTCNT,如果是0则直接退出收包函数,没有进一步的操作。估计现在的问题是EPKTCNT一直是0,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肯定是芯片bug。

网友:
以前做项目做过样机,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后来LM3S8962出来了,最终产品用了LM3S8962.

楼主:
现在只是在个别网络中发现存在问题。并且很难重现,接到客户投诉后到了现场,断电重起后,已经正常运行了快一个月了。

楼主:
加了定时软件复位.

网友A(2010-07-16):
我也碰到了 EIR_PKTIF一直读到为0,j60说自己没有收到包可我设置的接收指示灯一直猛闪,可以发送数据.bug
麻烦了这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定时初始化一下),我十分钟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碰到过同样问题,接在HUB上,电脑间一有文件拷贝,立马挂掉。后来加了一个心跳机制,如果一定时间内收不到心跳包,则重新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了 eir_pktif一直读到为0,j60说自己没有收到包可我设置的接收指示灯一直猛闪,可以发送数据.bug
麻烦了这芯片

这个可能是EIR_RXERIF被置位,检查下看看啊

网友(2010-12-24):
谢谢各位的提示。我想请问各位,有没有其它芯片替换???谢谢!

网友:
在工业现场使用米国的“KD”光纤环网交换机,有几台也是过两天就得断电复位,前几年1W多一台买的,也就那样。嵌入式网络硬件长时间、大数据量吞吐、多端口连接都会造成死机的,超时复位机制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的提示。我想请问各位,有没有其它芯片替换???谢谢!

CP2200不知道合适否

网友(2011-02-06):
这货就是功耗比较大

网友(2011-11-21):
也是遇见了这个问题,挂出去好久了,突然发送数据就不回了,但是自己还能上报信息,于是加上了心跳机制。。。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 EIR_PKTIF一直读到为0,j60说自己没有收到包可我设置的接收指示灯一直猛闪,可以发送数据.bug
麻 ...

请问后来如何解决的?

网友:
MARK,正在使用这块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