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网友用好了前段时间魏坤同学出的示波表,我的示波表测量信号怎么这么不稳定 ,一直

楼主(2009-08-22):
哪些网友用好了前段时间魏坤同学出的示波表,我的示波表测量信号怎么这么不稳定 ,一直跳动很大,无论频率和电压幅度。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现象贴出来  才好解决。

楼主:
楼上,就是跳动大,不稳定.我测量一个1K的信号,显示根本不是1K,乱跳.

网友:
会跳到十K吗?

楼主:
楼上,好象有哦.

网友:
先不用探头,用导线直接连内部的测试点看看。

楼主:
楼上你的有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