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花屏是何原因?

楼主(2009-08-22):
具体现象如下:

楼主:
晕 又自动好了 可能是受潮,开机一会就好了,这种现象还抓不下来,权当上传个桌面背景图片吧!

网友:
lz的应该是电子显像的显示器(即长屁股的那种),这类显示器用久了,一到潮湿天气就会这样的,很正常,电视会有的。
lcd的显示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怀疑是显卡接触不良或者显卡芯片温度过高,也或者是显示器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