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人拆换过DSP2812啊?

楼主(2009-08-22):
2812引脚很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拆下来再换一块上面去,有没有高人做过,能介绍一下方法吗?

网友:
吹下来,  再抹平焊盘,
再焊接。

网友:
拆下来有点难度,焊上去简单至极

楼主:
关键是怎么拆下来啊?貌似很有难度啊?一不小心焊盘就拉掉了

网友:
比较难焊,板的质量差点都不行。

网友:
热风枪 60s解决

网友:
能拆就能焊,多层板就难一点,先找点抱废板练习一下,要不然找专业的或者修手机的。烙铁不掌握好,焊盘就没了。
一点个人看法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98578ff318bf9620279598611d914ba.jhtml?cm_cat=0

大家看看淘宝上面的这种玩意能不能使用,四面吹风的热风枪嘴子

网友:
楼上这个肯定要好.

网友:
如果你不想要芯片的话,你把脚齐封装小心用刀全部割断,然后把脚用电络铁去掉就行

网友:
最好用热风枪,风枪头倒不是主要问题,小一点的、四面透风的都可以,我同事经常这么干,很快

网友:
如果你不想要芯片的话,你把脚齐封装小心用刀全部割断,然后把脚用电络铁去掉就行

我经常用这个方法,因为要换的话,肯定是芯片坏了,对于个人来说,热风枪有点贵啊

网友:
以前同学拆过一个64脚的贴片,拆下来跟新的似的,当时真佩服他

网友:
热风焊台比较容易,烙铁没试过。

网友(2009-10-05):
用风枪吹的话好些,芯片也不容易损坏
用烙铁的话,最好用两把刀口烙铁,先在引脚上堆锡,然后来回地加热,用一个镊子平推,不要用力太大,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