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四轴高手,3D加速度传感器7260在MK-TOOL波形中的输出有问题么?

楼主(2009-08-22):
请问各位四轴高手,3D加速度传感器7260在MK-TOOL波形中的输出有问题么?
这个图是我的四轴的MK-TOOL调试波形,可以看到输出幅值在【-400,+400】之间
而MK手册里面的示意图是在【-1400,+1400】之间,是7260的问题么?

我的四轴的MK-TOOL调试波形 (原文件名:波形3.jpg)

楼主:
我用的是Pitolan的飞控板,我在另一个仿Pitolan的飞控板上测试,也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飞控的程序里面设置了限制?

网友:
【楼主位】 gm_77

正常的。具体你可以看下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