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官方公布的usb下载sch

楼主(2009-08-22):
可惜 只有原理图,没有固件

网友:
关键固件

楼主:
等待强人去和谐。。。

现在淘宝很多和谐版 最低的才2xx
期待开源的和谐版出现

网友:
看了
我不相信这是官方下载线
这明明是一块 Spartan-6 系列 FPGA 的开发板
有哪个下载线会奢侈到拥有1000M以太网和DDR2内存?
我找到官方照片了,Spartan-6 开发套件,$295,这仅仅是下载线?

顺便奇怪一下,这板子上怎么还有手工飞线的痕迹啊~~

楼主:
14页才是下载部分原理图
XC2C256+68013

网友:
to 【4楼】 boboo
嗯,确实有
68013程序容易搞
CPLD里面的固件就不好说了

网友:
h2feo4 无机酸,好眼力,当初电源设计有点点缺陷,只能飞线了,说实在的,飞线也真够专业的,有棱有角的。。

网友:
固件有才好。

网友:
谁有兴趣,报上名来。

网友:
xilinx所有的开发板都是把 usb jtag做到板子一起的。呵呵。很独特

网友:
cy7c68013固件可以在ise的linux版本里找xusb_emb.hex,
CPLD的固件估计可以利用下载线升级功能isp。

网友:
新版本下载线是用68013+FPGA做的,老版本的才是68013+CPLD

网友:
吧手里2个下载线拆开了,大家可以看看,手机拍的,不清楚

手里2个都是原装的,红色是最新的下载线 (原文件名:新老对比.gif)

楼主:
终于看到希望了  虽然一直用着并口线

网友:
要不我们山寨一个简化版的?个人认为够用就好,官方的电路很复杂,芯片又贵又难买

网友:
有个疑问,SP6板上的电路有一个电子序列号,电缆是否会做检测

楼主:
这东西用老版就够了,新的封装不适合DIY,那个号码应该是序列号吧,很多原装版都有这号

网友:
完整的电路图可参考SP601 sch 14,15页,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boards_and_kits/xtp051_sp601_schematics.pdf

网友:
CPLD的固件可以通过JTAG口读取,谁有此开发板的可以读取,共享上来啊

网友:
CPLD的固件可以自动更新,不需要知道,有68013程序就行了

网友:
to 【20楼】 roasn 冰封的心
68013的那片24C里面的数据我有,我搞了一片,用编程器读出来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近期我将出售30块Xilinx USB下载线,与官方兼容,但是省略了电压监控和对多电压的支持(只支持3.3V)
主要片子均采用拆机件以降低成本,总价格应该是两位数
目的是给我的那块板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15828 打样凑点钱

网友:
【21楼】 h2feo4 无机酸
---------------------------
哈哈,我也搞了一片,早知道你有我就不搞了

楼主:
哈哈,看来下载线的价格要降下来了。等你的消息。不过我还是喜欢迷你型的全功能

网友:
今天我的样板验证通过
计划过几天做40块PCB
目前手里有33套零件

网友(2009-09-21):
我的板子画完了,明天送出去打样
十一之前应该可以拿到板子,十一期间焊接调试,十一之后应该就可以发货了
37mm×26mm,应该短时间内没有比我更小的了

网友:
其实68013程序也不需要,只需要把“C0 FD 03 0D 00 00 00 00" 这8个bytes写到24里头,再把板子插到装有ISE8.2i以上的机器上就会发现安装下载线驱动的提示。估计diy这个下载线只要有硬件就可以了,连CPLD的下载线都不需要准备,看来xilinx还是很厚道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还要等h2feo4的套件出来后才能一见分晓。

网友:
果然够精致,不过USB座貌似太大,太高,不适合套热缩胶套。

网友:
to 【29楼】 seamas
本质差不多,细节上稍复杂一点,烧写过程要修改一些环境变量
那8个字节我手里的数据和你的有1bit的差别,不过估计都能用
过几天出套件时会公布详细步骤

如果觉得插座太大,可以换成miniA插座,稍后添加进去

网友:
嗯,xilinx给不同类型的cable定义了不同的PID,估计也是大同小异。
确实需要定义环境变量才能强行启动cpld升级过程。
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网友:
新图
加入了miniA插座

网友:
【33楼】 h2feo4 无机酸
给我也留一份啊!

楼主:
不知道大概多少钱一个

网友:
预计价格:使用拆机件的99元,使用全新件的149元
预计发售时间,十一后

网友:
CPLD你买多少钱一个?我这里零售好贵啊,要120一片

网友:
to 【38楼】 roasn 冰封的心
我大概可以六十多块钱买到吧
不过感觉还是很贵
打算下一步反推CPLD固件,移植到较便宜的CPLD中

网友:
即时你反推CPLD固件,移植成功了,那以后岂不是不能自动升级了?

网友:
to 【40楼】 roasn 冰封的心
降低成本的代价是不能自动升级,我早就知道,不过这个是否值得,还要评估一下

楼主:
如果完整版只是1xx的话 我想大家可能不会去省那节约的几十块钱....

网友:
完整版不可能做到1xx,成本都要2xx

网友:
我做这个主要是针对预算比较低的DIY者,主要IC我都是用的拆机件,就是为了把价格压在100以内
全功能的下载线成本比较高,近期没有制作计划
我手里有一块完整版的,好大一块4层PCB,一大堆难买的芯片呢

今天中午板子已送去做,不出意外的话27号会拿到板子,十一期间会完成制作和调试

网友:
我觉得按照官方那个来做没有必要,成本太高了,如果能支持多种电压那就更好,不过,其实大多数人都只是用2.5V或者3.3V而已

网友:
to 【45楼】 roasn 冰封的心
目前的版本兼容2.5V也问题不大

网友:
PCB已经回来了
明天上照片

网友:
如果2.5,3.3,5V都支持就好了!

网友:
to 【48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2.5V和3.3V没有问题,5V的话,要加个稳压二极管限制一下TDO上的电压

网友:
不是说要上照片吗?怎么不见踪影了

网友:
to 【52楼】 roasn 冰封的心
正在焊接,稍等~

网友:
呵呵,回复得好快

网友:
照片来了
拍摄技术很烂,凑合着看吧
这几天会进行各种测试
注:CY7C68013周围有几个脚焊的连在一起,不是焊接失误,而是画板子时就把他们直接连在一起了

网友:
果然够小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但比你这个大多了

网友:
to 【57楼】 roasn 冰封的心
我擅长做高密度的板子,这次布线是0.15mm/0.15mm,过孔0.3mm/0.5mm,主要阻容都是0402封装的,而且所有封装都是按IPC高密度设计的(焊接起来稍费劲一点)
而且我省掉了很多上下拉电阻,凡是未使用的输入端,都直接接到VCC或者GND了
如果LED用0603封装的话,板子还可以缩短1mm
不过板子再小也不会影响价格了,我做板的这个厂,凡板子单价在1元一下的,都按1元算,我这块板子算起来只有8毛多,所以换换阻焊颜色,或者改改表面工艺(例如镀金),不会增加价格,第一批做的是蓝色,下一批也许做红色

网友:
我主要是为了外壳才做得大,而且比你的多了一些元件,我明天传图片上来看看。
你这个板密度实在够高,估计我是画不出来。

网友:
to 【59楼】 roasn 冰封的心
我画板的时候根本没考虑外壳,反正也是个低成本设计,像【30楼】 seamas说的用透明热缩管也不错
我板子上留了miniA插座的位置,用miniA插座可以大大减小体积
画这块板子我花了两个星期反复布局和布线,画了七八个版本,目前这个还不是最小的,最小的那个用的是0201阻容,24C01用的是SOT23-5封装,3.2mmx2.5mm有源晶振,电源芯片是sot89封装,除了接插件之外所有元件都放在了CY7C68013背面,没有超过68013的轮廓。后来觉得这个版本太奢侈了,而且焊起来费劲,所以放弃了。
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PCB文件发给你,交流一下~
也期待着你的板子照片

网友:
【60楼】 h2feo4 无机酸
你不用上班啊?这么有空搞这些东西

网友:
我的图来了,手机照的,图片质量问题大家就别提了,已经是我手机的最好效果啦。

PCB正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正面是68013、EEPROM、3.3V稳压和接口芯片。加了接口芯片74LVC4245,支持1.5V~5V电压,另外电路支持Vref检测,双色LED功能跟原装的兼容。理论上,功能跟原装的差别不大,1.2V不敢保证能行,因为根据datasheet描述,74LVC4245只支持1.5V~5V。

PCB反面 (原文件名:反面.jpg)

   反面是CPLD和1.8V稳压,东西很少。

外壳 (原文件名:外壳1.jpg)

还是外壳 (原文件名:外壳2.jpg)

   咦,是不是觉得这个外壳很面熟?不错,这是阿莫这里买的小外壳,用来装简易JTAG和ISP的那个。这几张是开好孔的照片,手工开的孔,虽然没有阿莫的雕刻机搞的好,不过个人感觉还算不错,特别是那个USB孔,那是刚刚的好,不大不小。

安装后 (原文件名:安装1.jpg)

安装后局部 (原文件名:安装2.jpg)

还是安装后的局部 (原文件名:安装3.jpg)

   USB座刚刚好和盒子同高,太巧了,我原来还担心座子太高了。

盖上盒盖 (原文件名:全貌.jpg)

下载线接口 (原文件名:编程接口.jpg)

   编程器接口是14pin 2.54标准,原装的接口是14pin 2.0,我这个可以通过适配器兼容Xilinx几种官方接口定义,包括14pin(2.0和2.54)、10pin和6pin。

USB接口 (原文件名:USB接口.jpg)

接上14PIN线效果 (原文件名:接上线.jpg)

接上适配器后效果 (原文件名:适配器安装.jpg)

   适配器包括三个输出口,分别是2.0mm 14pin、2.54mm 10pin和2.54mm 6pin。

网友:
这个就是XPCU?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开卖啊?

网友:
【60楼】 h2feo4 无机酸
好像那个序列号的芯片你也没有加是吗?

网友:
to 【63楼】 roasn 冰封的心
呵呵,我是在校学生,可以说时间有的是

to【64楼】 roasn 冰封的心
roasn的果然比我高一个档次,用起来应该比我的方便可靠不少
不过我这个尺寸小,成本低
你打算出售这个么

to 【67楼】 roasn 冰封的心
序列号芯片没有加,而且连位置也没有留,因为之前已经试过了,没有这个芯片一样可以使用和升级
那个序列号芯片不是DS2411么
我之前曾在淘宝买过一个完整版的,它上面DS2411的位置错装成了2SC2411(三极管),卖家说他一直用的都是2SC2411,而且曾经批量出货,使用正常
再加上我的测试,认为,目前这东西不装没什么关系(不排除未来会用到)
roasn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我猜到你是学生了,呵呵。

2411我以前试过,的确可以不加,只是为了跟原版的尽可能像,而且地方还很多,所以就加上了。
以前自己做MP3的时候,在阿莫这里买过几个外壳,用剩一个,所以我画板的时候就按照那个外壳画,
我还是喜欢有外壳的,单板比较容易积灰,不好清洁。

网友:
to 【69楼】 roasn 冰封的心
我正在焊接用miniA插座的版本,一会儿上传照片
我这个画板时没有留出足够的位置,所以估计很难装外壳,还是用透明热缩管好了

网友:
【68楼】 h2feo4 无机酸
roasn的果然比我高一个档次,用起来应该比我的方便可靠不少。
不过我这个尺寸小,成本低,你打算出售这个么
--------------------------------------------------------
单可靠性来说,在2.5V和3.3V环境下,应该跟你的一样啊,
你这个成本比我的低多了,而且我买的CPLD比较贵。

暂时没有出售的打算,本来也只是打算做几个自用而已。
我只是打了几块板而已,而且芯片也只有一套。
当然,如果很多网友需要,也是可以考虑的,只是外壳加工是个问题,
手工做壳一来不是那么美观,二来太费精力了。

网友:
支持下,无机酸,呵,好名字。

网友:
你那个日常的使用足够了,5V的CPLD基本上已经很少人在用,3.3V和2.5V应该都没有问题,而这两个电压是最常用的,1.2~1.8V的很贵,玩的人基本上都不会玩这些,公司都用官方的下载线。只是我性格比较追求完美,所以才加上这些东西,尽可能跟原版的接近吧,当然,成本也比原装的大大降低。

网友:
roasn ,你那个LOGIC 分析仪为啥不做成SDRAM的?

网友:
楼歪了,在另外一个帖子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
to roasn
你的Vref检测是怎么做的?原版的好像用到了一个比较器.

网友:
没错,原版用了比较器,我却用了个取巧的办法

网友:
淘宝上有一家xc2c256拆机件卖到¥38,在广州新赛格有实体店,roasn可以考虑多搞几套。

网友:
to 【78楼】 seamas
那家是拆机件,我就是从他那里买的,我把他库存差不多买光了

网友:
坛子里玩FPGA的人不多,玩Xilinx的更少,所以需要这个下载线的人也就很少了,从这个帖子的响应程度可见一斑。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节后购买h2feo4 无机酸制作的超小版本,据说他做了33套。我手上的打板的板子也才几片,做也做不了几台。
另外,外壳实在不好做,即使做了,我自己是觉得挺好,但是毕竟是手工的,网友也许就觉得太粗糙。

网友:
使用miniA插座的版本,看上去体积小了不少

网友:
嗯,你这个适合用miniUSB,我一直觉得那么小的板子焊个那么大的USB座有点不伦不类

楼主:
to :【81楼】 h2feo4 无机酸

设计时有安外壳的孔位不?

想弄个拆机版试试

网友:
to 【83楼】 boboo
抱歉设计时没有考虑安装外壳,所以没有任何安装位置
不过,如果使用miniA插座的话,B插座那两个孔倒是可以作为安装孔,不过直径比较小,只有2.3mm
我推荐采用透明热缩管作为“外壳”就像armok的Dragon那样

网友:
好东西,支持一下,有货的话,先预订一个

网友:
84楼的"无机酸"网友,USB的xilinx下载线,做好了算我一个,想要个用用.

网友:
顶了。。大概要四五块。

网友:
lz好样的

网友:
to:h2feo4 无机酸,好漂亮的设计,预定一个

网友:
看来不错,很好看.

网友:
更新固件是不是用这种方法?

1. Install latest iMPACT software
2. Connect the USB Programming cable to the USB port of the PC.
3. Open DOS window and set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true by typing the command on the DOS prompt:
SET XIL_IMPACT_ENV_USB2_FORCE_CPLD_UPDATE=TRUE
4. Type, IMPACT on DOS prompts to invoke iMPACT software.
5. When IMPACT will open please cancel the project load windows and double click on the “Boundary Scan” icon in Flow window.
6. Select the source of the "Platform Cable USB" cable by selecting menu -> “output” -> Cable setup -> -> Communication mode -> Xilinx USB cable -> and press OK.
7. IMPACT software will show you the Warning message “WARNING: iMPACT - Platform Cable USB firmware must be updated. This operation may take up to 10 seconds. Please do not stop the process or disconnect the cable prior to completion. The cable STATUS LED will be R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update process.” press OK and wait for the update to be completed.
8. Once the update completed, please “Exit” iMPACT
9. Go to DOS prompt windows which is already open and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false:
SET XIL_IMPACT_ENV_USB2_FORCE_CPLD_UPDATE=FALSE
10. Exit the DOS window by typing exit on the dos promp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11. That’s it !! the USB firmware is updated.
12. Please refer onlin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Cable USB FAQ.

网友:
to 【91楼】 taofeng
基本一致

网友:
请问一下,这里CPLD  VCCIO 脚应该怎么接呀?3.3v还是1.8v?

网友:
【93楼】 lichen867
--------------------------
这样的问题建议你还是先仔细看看资料再问,原理图中已经这么清楚还问这种问题,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汗。。。我已经找了好多次了。。一直在找有引脚的地方。再回去看才发现在框框里面。。。

网友:
对了,不是有用一片68013做的usb blaster(jtag)嘛,如果把那几只脚也引出来就比较犀利了。只要改变68013程序就可以通吃了。

网友:
to 【96楼】 lichen867
此版本为超低成本简化版
如需更多功能,请购买官方版或者完整版

网友:
一个不幸的消息,经仔细测试,发现PCB有一处线路缺陷,要重新做板,出货时间将推迟1周
新版本V1.1 外形尺寸不变,增加对5V器件的兼容

网友:
to 【96楼】 lichen867
你的想法,技术上不成问题。不追求速度的话,只需要改一下Kawk程序里的引脚定义(http://www.ixo.de/info/usb_jtag/),CPLD只充当连线作用。如果速度上超过原装USB blaster的话,就要在CPLD上动动脑筋了。
其实更多麻烦来自于需要来回烧写e2prom和CPLD。
不过要是要真有人这么干了,估计xilinx和altera都高兴不起来了。

网友:
68013做的USB_BLASTER 我试了一下,只有JTAG模式,只能下载CPLD,不能下载FPGA,速度倒还可以。

网友:
我还准备做一个 【101楼】的68013做那种的USB_BLASTER,如果不能用fpga的话,那还是算了 。还是分开做altera和xilinx的下载线吧

网友:
因为之前PCB上出了一点小错误(影响升级,不影响使用),所以只好飞了两根线
然后通过了升级和读写测试
预计8号重新做板,版本V1.1 外形尺寸不变,将添加对5V的支持

网友:
目前进度:
为了兼容5V器件,增加了一只钳压二极管
已完成对3.3V(XC3S50AN)和5V(XC9536)器件读写测试,在最高速度(24MHz)各进行100次读写,无一次失败
之后将对2.5V器件进行读写测试

另:1.1版将在电源上增加200mA自恢复保险

网友A:
【101楼】 lichen867
68013做的USB_BLASTER 我试了一下,只有JTAG模式,只能下载CPLD,不能下载FPGA,速度倒还可以。
-----------------------------------------------------------------------------------------------------------------
估计没有看到AS/PS的三条线

网友:
【104楼】 h2feo4 无机酸
         cy7c68013 128pin 和 cy7c68013 100pin 是否兼容?

网友:
to 【105楼】 cctnt
我只是个本科生呀,具体的协议啥的跟本看不懂。。。这是别人做的东西,我只是仿照着试了。开发的人就只写了JTAG模式吧。下不了配置芯片的程序
to【102楼】 taofeng
直接配置FPGA还是可以的吧,只是没法写配置芯片。

网友:
to 【106楼】 taofeng
据我理解,这两者电气上是兼容的

网友:
露露头,我要两个。

网友:
【107楼】 lichen867
用 CY68013做的USB_BLASTER 是不是只能下 altera 的芯片, 不能下 Xilinx ?

网友:
【108楼】 h2feo4 无机酸
我有一块 CY68013-128Pin + XC2S550 的板子,我下载xusb_emb.hex(10.1安装目录上找到的)的文件到CY68013后,不能发现xilinx下载线的设备,显示是未知设备。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固件不兼容128Pin的芯片,还是hex文件有问题,我想试下下进eeprom能不能发现xilinx下载线的设备。能不能发一个iic的文件给我?我的邮箱是tfand@tom.com,感谢

网友:
to 【111楼】 taofeng
建议检查硬件以及CY7C68013的配置EEPROM(24C系列的)数据是否正确
我一般是使用impact的自动升级功能刷固件
24C的数据,有两组可以试试看:
C0 FD 03 0D 00 00 00 00
C0 FD 03 0F 00 00 00 00

网友:
看不懂,关于xilinx usb下载线的内容挺多的。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topic/142358

网友:
从103楼提供的链接(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topic/142358)找到两张比较清晰的原版下载线照片
老版:

新版:

楼主:
【112楼】 h2feo4 无机酸  进展怎样  等待你的结果

好了我也做一个完整版的来用用

网友:
to 【115楼】 boboo
我昨天已经把1.1版的PCB送去打样
预计5-6天后正式发布
到时候会单独开一个帖子,有原理图,照片,制作和使用方法,以及一些必要的文件

网友:
【79楼】 h2feo4 无机酸

这个CPLD我买的全新的也只要38呀,为何要二手的38?
搜索一下 XC2C256VQ100 QFP100 可得结果。

网友:
接上帖,
哦,其标明的是二手,可我收到的像是全新。没看就焊上去了。

网友:
Xilinx 低成本 USB 下载线正式发布(版本1.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34486&bbs_id=9999

网友(2009-10-25):
64楼的兄弟,有两个问题望您赐教。
第一个问题是,244是8通道的电平转换器,那么为啥要装2片?一共才5个信号啊。
第二个问题是,目标板电压检测咋做的...:)

网友:
非常好,支持一下!自己做个试试看

网友(2009-12-16):
TO 【120楼】 h2feo4 无机酸
CY68013固件程序怎么搞到24里?

网友:
to 【125楼】 ZHOUCAM
使用“EZ-USB Control Panel”
可参考此帖1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5070

网友:
感谢h2feo4 无机酸!

网友(2010-04-22):
回复 网友B:
我的图来了,手机照的,图片质量问题大家就别提了,已经是我手机的最好效果啦。

PCB正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正面是68013、EEPROM、3.3V稳压和接口芯片。加了接口芯片74LVC4245,支持1.5V~5V电压,另外电路支持Vref检测,双色LED功能跟原装的兼容。理论上,功能跟原装的差别不大,1.2V不敢保证能行,因为根据datasheet描述,74LVC4245只支持1.5V~5V。

PCB反面 (原文件名:反面.jpg)
   反面是CPLD和1.8V稳压,东西很少。

外壳 (原文件名:外壳1.jpg)</FON......
我也打算用74LVC4245做接口转换,可是器件手册没有看得很明白,
不知道要兼容1.5-5V是不是,来自CPLD的TMS、TCK、TDI经过一片4245的B口输入,A口输出,A口的电源接VREF,B口的电源接1.5V,望赐教。
对于来自目标版的INT,TDO因为它的电平是1.5-5V之间,这个不知道通过4245怎么将它转换成3.3V的?

网友:
h2feo4 无机酸 你的下载器资源能不能开源一下啊

网友(2011-07-20):
不容易,高人。

网友:
mark 114楼的图片。

网友:
一代和二代下载线我们都有产品了,和xilinx的下载线的功能完全一样。

网友(2011-08-31):
问一下楼主,老版的XILINX USB下载线原理图有没有?

网友(2011-11-04):
mark 正需要這類的資料

网友(2014-04-08):
引用 网友A:
【101楼】 lichen867
68013做的USB_BLASTER 我试了一下,只有JTAG模式,只能下载CPLD,不能下载FPGA,速度 ...

hi,你那儿有68013单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