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roteus里 M8的ADC6和ADC7怎么用

楼主(2009-08-22):
我用的是7.2sp6,发现m8的模型里ADC6和7被隐藏了,并且也没有TQFP32脚的封装。
请教怎么把那两个脚弄出来,或者有其他的元件库可以使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use the model for T5. they are the same.

楼主:
不好意思,T5是啥?从哪里找?或从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确实没有,真没注意

网友:
"不好意思,T5是啥?从哪里找?或从哪里设置?谢谢"

T5 is the same as M8, in the upper left side of M8, on Page 432 of the manual.

楼主:
恕小弟愚钝,“M8的左上方”有点晕。
“manual”又是什么呢?M8的manual?只有二百多页,没发现Proteus还有manual啊……

您说的T5全名是什么?是在AVR的库里吗?

实在麻烦您了!

网友(2009-09-25):
ATMEGA8_32PIN 这个名字可以找到ADC6 AD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