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想办法拆开电池盖,更换电芯,DIY一个电池

楼主(2009-08-22):
上午收到MINIDVD,马上使用了一下,一切正常,很超值。
取下电池看了下,稍微有一点鼓起,拿镊子在电池侧面钻了一个小孔,一股雾状浓烈气体冒了出来,还有一点火花,这是电芯漏液的正常现象。为了安全起见,电池不敢再用,虽然如此,还是觉得东西不错。
正想办法拆开电池盖,DIY一个电池。

网友:
楼主你都钻了一个小孔还不漏液才怪呢

楼主:
楼上误会了,我只是在塑料外壳上钻了个孔,现在电池也不鼓了。

楼主:
注意:为了安全起见,想效仿的放完电再动手。

网友:
锂电池敢这么搞的人可不多见啊,楼主胆子够大,我PF。

网友:
应该有同尺寸的锂电芯的吧~  大家淘宝找找看·记的告诉偶撒

楼主:
to 【4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这没什么吧,这跟笔记本电池一样,对电芯我克不敢钻孔,我这里很多18650的电芯保护了,我都不敢动,那可是充满了电,一下子释放出来还是有点恐怖。

网友:
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没有液,回答完毕。

网友:
锂离子没有液?

网友:
铅酸才有液吧?

网友:
【楼主位】 hujh3116
-----------------------
佩服楼主的大无畏精神。

楼主还要电池样品吗? 我这里有几只已经鼓得无法使用的。我寄3只给你如何?(快递费由我付吧,算是为电池的DIY做点贡献)。

网友:
别让他搞啦,peng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查了一下,hujh3116 原来是东莞某公司电源部的,专门研究电源的,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已经电话联系了hujh3116,3只拆开包装时已经鼓起的电池样品会寄出。请注意查收(应该明天早上能收到),快递费我们已经支付了。

请 hujh3116 注意:

1. 一切以安全第一为出发点。
2. 电池的塑料外壳可以打开,但请不要肢解里面的电芯。
3. 研究的重点,是购买到合格的电芯,更换上去,产生新电池的效果 :)

网友:
阿莫好无私啊

楼主:
谢谢阿莫
其实对电池部分我们能DIY的不多,只是换个芯而已。

网友:
【14楼】 hujh3116
其实对电池部分我们能DIY的不多,只是换个芯而已。
------------------------
是的,换个芯,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最好告诉大家这电芯的淘宝购买地址。并且编写一个简单的教程,让大家DIY换电芯,我们的这个开源活动就更有价值了 :)

楼主:
电池外壳打开了,里面是两个锂聚合物电芯并联使用的,聚合物电池一般不会爆炸,拆的时候尽量不要弄破密封的铝铂,里面的化学物品对人体有伤害。
拆的时候不敢使用暴力,拿把美工刀沿着底面的棱角切开三条边,直接掀开底面,这样换上电芯也不会影响外观。电芯的保护板用料很足,根据这台机的整机质量来估计电芯应该不错,不影响使用的暂时没必要换芯了。
上几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
看了楼主的照片我认为楼主第一次钻孔的时候很可能钻到电池了才会漏出来,这个电池应该是553480的,淘宝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三个卖家,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哦

网友:
【17楼】 vtte
看了楼主的照片我认为楼主第一次钻孔的时候很可能钻到电池了才会漏出来,这个电池应该是553480的,淘宝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四个卖家,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哦
-----------------------------
晕,换两只电芯,岂不是要50多元?

看来我们真的低估了这块电池的价值 :)

网友:
阿莫,那些鼓得塞不进去的电池……是否可以来个低价优惠?

网友:
【19楼】 Stitch =MCC
阿莫,那些鼓得塞不进去的电池……是否可以来个低价优惠?
-------------------------------
那些鼓得塞不进去的电池,你有什么用途? 说来听听?

网友:
可能是要外壳和保护板.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锂电池燃烧的录像,所以对锂电池现在敬而远之啊,内部结构坚决不去探究了,哈哈。

楼主别介意我在4楼的言论。呵呵。

网友:
这种锂聚合物电池的外包是铝箔吗?我怎么觉得像是塑料的。我记得1300mA的电池好像不要20多块钱的,好久之前跟武汉一个厂家要过一些。

网友:
现在有单节2200MA的很多,就是四轴上用的12V的一节,完全能代用.价格也不高,当然不是大电流放电的.

网友:
哈哈,以前在老家试着用6V充手机电池,爆的瞬间不要太爽哦,满屋红彤彤的,结果电池变成了烧红的碳状!

网友:
阿莫提供下电池的整体/内部空间尺寸可以吗?、

LZ“hujh3116 ”提供下锂电的三维尺寸可以吗?

网友:
建议实验是被忘了带副眼镜

网友:
估计尺寸【】宽度:5.5mm   厚度:34mm   长度:80mm

LZ快快来证实下

阿里巴巴有电芯(Polymer-553480)销售,我去打听打听价格   如果按照锂电电动车的/AH价格来看不该很贵

网友:
553480应该就是尺寸吧,5.5*30*80?

网友:
抱歉我没有拆解过这款电池,不知道它的内部空间。

网友:
AK553480PL-1550MAH /Polymer-553480
环境温度25°C保证大于1350mah
电压;3.7V
电池厚度:5.5±0.2mm
电池宽度:34.0±0.2mm
电池高度:80.0±0.2mm
电池重量:大约25.5g /单片

阿里巴巴13元/片    仅电芯,不带保护板

那人的扣扣:5420 773 63    TEL:1359031 63 32     阿里旺旺:zhameiling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325149214.html

-----------------------------------------------------------------------------

网友:
电池的外形尺寸:
长:80.4mm,宽:34.2mm,厚:5.5(我的这个鼓的比较严重,这是角落最薄处的厚,仅作参考)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那些鼓得塞不进去的电池,你有什么用途? 说来听听?
————————————————————
用途嘛………………:

1、就像21楼[hali]说的,要外壳和保护板。
2、锂电芯: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放烟花!!!

网友:
楼上危险!
再说也不环保。

楼主:
单个电芯:5.3*34*79

楼主:
外壳空间:10.8*33.4*81.5。聚合物电芯是软的,上面给的宽度是自然状态下卡的。

网友(2009-10-31):
有没有哪位专家知道这个电池放电是多少C的?
多用几个做四轴电池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