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360采样数据与ARMS3C44B0的连接问题:采样数据时16位连续输出,而ARM的同步IO口数据

楼主(2009-08-22):
AD采样的数据通过串行口传送给CPU,是16位连续传输的,但是ARM的S3C44BO的同步IO口的数据缓冲区只有八位,没办法一下子接受16位数据。不知道各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该怎么处理比较好,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我用的是AD73360采样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
用并转串口吧,可以移位来接收16位数据

网友(2010-03-22):
同意楼上的,用拓展芯片比较合理

网友:
spi_write(spi1,temp,3) 昨天刚看领导用过这个函数,第一个参数就是spi通讯方式,第二个参数是个、十、百位数,3是指发三次,也就是说数据分三次发送,思路是这样,但是函数是怎么写的领导不给看,郁闷